求教一下如何在AM335x上扩展PCIe接口

楼主(2017-12-27):
求教一下如何在AM335x上扩展PCIe接口
AM335x本身不带PCIe接口,以前没做过类似设计,想求教一下,如果用AM335x扩展2路PCIe接口!就是用AM335x做个linux系统,然后系统加上PCIe功能,这样可以扩展一些功能!这样需要加PCIe的芯片吧,PCIe的开关芯片和桥接芯片应该加哪个?查的不是很清楚,请教大家一下哈!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求教一下哈!

网友:
系统加上PCI-E是做什么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外扩板卡用的!2种用途,一种是外扩一些接口,再有就是想外扩一个显示用的接口!

网友A:
335x和pcie都接触过···很是好奇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