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7VCT6写程序。有个拨码开关(有8个拨码开关),拨到哪个开关,就实现相应的功能。
一上电读一次。我仿真可以,功能正常。可是烧进去,不管怎么拨,都执行8个拨码开关的功能。
也就说,烧写以后,读不准拨码开关的状态,读到的都是8.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把细节贴出来,比如你的原理图,程序等。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只有干巴巴的描述,这个问题不好猜啊。。。。。建议可以的话,丢上来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把细节贴出来,比如你的原理图,程序等。

不必了。我延时了一秒,再读拨码开关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必了。我延时了一秒,再读拨码开关就好了。谢谢!

搞定了就好!!!

网友C:
解决的不大合理,估计你的引脚设置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的不大合理,估计你的引脚设置没做好。

为什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