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同步整流问题

楼主:
请问这里的整流如果想换成同步整流的话(500kHz),应该使用什么方案呢?自己在晚上查,也没怎么理清楚,前端是耦合谐振电路

网友A:
桥式整流改成同步整流,意义不大。
同步整流好处是用MOS管代替整流二极管,而MOS管的管压降比二极管低,所以同步整流可以减少整流损耗。
桥式整流用四支整流管,电路中存在两个整流管压降。改用全波整流即可减少为一个整流管压降,提高效率。而电路比同步整流简单得多,无须很大的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式整流改成同步整流,意义不大。
同步整流好处是用MOS管代替整流二极管,而MOS管的管压降比二极管低,所 ...

改成全波整流,意思是中间在接一个隔离变压器,然后再使用全波整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全波整流,意思是中间在接一个隔离变压器,然后再使用全波整流吗?

不必“中间接一个隔离变压器”,你的图中标注 ctance3 的高频“耦合谐振电路”改绕一下即可。当然,电容C8要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必“中间再接一个隔离变压器”,你的图中标注 ctance3 的高频“耦合谐振电路”改绕一下即可。当然,电 ...

可是电容去掉了,还怎么谐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电容去掉了,还怎么谐振呢

“可是电容去掉了,还怎么谐振呢”

改成并联谐振方式即可。
不愿意改的话,那就要“中间再接一个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电容去掉了,还怎么谐振呢”

改成并联谐振方式即可。
不愿意改的话,那就要“中间再接一个隔离 ...

并联谐振的效率测试出来比较低,所以一直没用,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弄对

网友C:
谐振电容可以按匝比的平方移到初级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容可以按匝比的平方移到初级去

不太明白,能不能给个简易电路图呢。(我这个应用是无线传能的,初级是谐振   次级也是谐振电路,移到初级去,工作状态会不会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