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
 1)配电要求:对于机器的输入﹑输出配线,用户电工应事先接好且拉到装机现场机器放置点预留一定长度(一般预留1-1.5m长),以便机器到场后顺利安装。对于需要厂方派员安装的,用户应准备一切就绪后(包括市电送至及负载就绪)厂方才能派员出发。

  2)出入线径选择:机器输入、输出线径的选择,不能低于国家用电安全标准,特别注意:对于三进单出的机器,其旁路火线及零线的进线线径必需为其它两相火线的3倍!线型/线载最大电流参考:

  (1)2.5m㎡型:2.5×8A,(2)6m㎡型:6×7A(3)10m㎡型:10×6A(4)16m㎡型:16×5A

  (5)25m㎡型:25×5A(6)35m㎡型:35×4A(7)55m㎡型:55×4A(5)75m㎡型:75×3A

  3)走线要点:所有的输入﹑输出铜芯线最好选用多蕊软线为佳,方便用户布线,也利于机器接线。机器输入、输出的地下走线应有金属质材护套(尤其是机房防静电地板下的走线),以防鼠咬、意外损断、烧裂等;金属质材护套也可屏蔽电磁干扰,有利于通信设备信号线的地下走线。

  4)输出防范:用户布线时,机器的输出必须单独拉线!设置的输出专用插排/插座必须与日常用电插排/插座严格区分,且要标记醒目的标识。机器的输出插排、插座不应与普通插排插座并置或堆放在一起!以防不小心而使机器乱插上装修的电钻、吸尘器等动力设备损坏本电源。UPS为精密电源,较适合计算机类弱感性负载配带,不能插接过多的票据打印机!银行系统的压钞机、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电动卷帘门等强感性负载不能插接!如需使用,UPS与这类强感性负载或贴片机等生产设备以及CT机、MIC磁共振等医疗设备功率匹配比必须在4:1以上。同样,常规的EPS与动力设备的功率匹配比在5:1以上!

  5)安全接地:检查接地地线,其接地电阻是否合乎国家标准,这对机器安全运行及防雷均有利。在机器输入前端的配电箱柜内应设置输入空气开关或断路器(零线不得单独设置),用于UPS/EPS的蓄电池定期放电检测,但其型号不应过小,应稍大于UPS最大输入电流,避免其功率过小而造成频繁跳闸。UPS及EPS输入前端不得接入任何漏电保护开关!

  6)平衡用电:用户配电箱柜内三相用电的功率分配应尽量分配平衡,如分配相差过大会造成中性线(零线)电流过大及零对地电压偏高,会造成机器运行的不安全甚至引发火灾事故!对服务器等精密负载会造成损害,甚至直接的损坏!

  7)使用环境:UPS及EPS不能置于潮湿、肮脏、无空气对流的环境中;小型UPS不应直接堆放于地面,底部应设有垫物,以防春季潮湿机内结露!中、大型机器最好能置于专用机房,良好的运行环境(如少灰尘、合适的环境温度、湿度等)可大大延长机器及用户各种负载的使用寿命。环境温度25℃以上,每升高10℃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减半!环境温度30℃以上,每升高10℃,本机器的使用寿命减半!

  8)通风/承重安全:机器的摆放应使机器的进/出风道距离墙壁不小于30公分,以利机器散热!中、大型UPS长延时机型所配蓄电池,还需考虑楼层的承重压强(国际标准:写字楼每平方米不大于1000公斤,工业厂房不大于1400公斤),如超标则需采取加大载重面积减少压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一般采用设置大面积钢板或增加电池柜数量的方式。

  9)避雷需要:对于市郊及空阔地带区域的UPS及EPS用户,由于高层建筑少,其电力输送又依靠高架线,雷雨季节高架线易遭雷击,用户应在机器的输入前端加装专用大功率防雷器,才能有效避免雷电对本设备及用户负载的损坏。

  10)安装初检:中大机器安装前应打开机器门板,检查机内各块电路板、排线、DC电容、保险管、模块的螺丝、线材、机构件、变压器等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

  说明:(A)以上工序是预防机器在运输过程中有极大的震动引发不良现象。

  (B)检查以上工序时若光线不够,须借用手电筒或其它光源认真检查才能走以下程序。

  11)相序要求:三相UPS机器的输入接线有相序要求(EPS无要求)。按照相序将市电R、S、T、N接入UPS,再接上地线用手摇动,看线材是否松动,并锁紧。确认R、S、T相序后,再用万用表测量R-N、S-N、T-N电压为220V±25%范围内,频率为50Hz±1;合上机器市电输入开关,再合上机器自动旁路开关,若有长鸣报警声则是市电输入错相,应立即更正相位(任意调换输入三相其中二相,无长鸣报警则表示相位正确)。

  12)电池组连接:电池组连接好后将电池组正、负连接线接入机器正负端头,注意电池组的正、负连线与机器的正、负端子连接要一致(即正接正、负接负),并锁紧。测量电池组端电压应大约为:电池数量×13.5V左右,运行的机器在断开电池组的情况下,实测开路时的充电电压应为:同组电池数量×(13.6-1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