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先插手机还是先插电源?原来差别这么大!

楼主:
手机充电先插手机还是先插电源?原来差别这么大!
不知道现在小伙伴们的手机
一般都是待机多长时间呢,
一天?半天?
还是还没怎么玩就没电了呢?
反正小编是经常得带着数据线,
因为手机在不经意就会没电了。
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在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另外一个概念:电涌。

电涌是指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电压。也称瞬间脉冲电压,它是电路中出现的一种短暂电流,持续百万分之一秒的一种剧烈的波动。当我们的电器接触排插时出现的火化,这就是电涌,而电涌对设备的破坏性也是相当强!

比如我们在同时开着几个大功率设备时,插排可能会听到一些滋滋滋滋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电涌在作祟!也因此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的抗电涌排插。

如果用投电涌排插的话:你的手机充电,先插电源还是先插手机,都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使用的是普通的排插,那就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原装还是非原装的。
用原装充电器时,先插电源还是手机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但是非原装的充电器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先插手机的瞬间,会产生比较大的电压脉冲,这可能会给手机带来危害。

所以,在给手机充电时,不管什么排插或充电器,先插电源都没有产生脉冲电压,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

否则,手机电池加速老化,续航越来越差,甚至导致手机一系列的问题。同样的逻辑,手机充满电后,也要记得先拔掉手机,因为在拔充电器的瞬间,充电器容易产生反向瞬间电流,此时如果先不拔手机,也可能伤害到手机。

总结:充电时,先插电源后插手机;充满后,先拔手机后拔电源。

网友:
其实是避免尖峰伤害手机。不过手机也有保护功能。

网友:
楼主转帖文完全是外行写的,这类配有图表、术语的文章在伪科学界很常见,但连基本概念和现象都用不对、解释不清,实在是害人不浅,楼主以后少看这样的垃圾,还是踏踏实实的学学技术吧。

网友:
我同意楼上观点,哪有那么多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