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计算问题,不明白

楼主:
大家好!

水平有限,如图所示,e=2.71828
1.81V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括号里的1-e...里面的不懂! 谢谢

网友:
拿计算器就可以算啊

网友:
看电路分析教材,例如《电路》第5版,邱关源,第7章“一阶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网友:
这个表达式是求解微分方程得出来的,记住这个式子用来计算就行。

网友:
明白了!原来是要算e的负0.2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