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基础知识

楼主:
一.概述
钽电容即钽电解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
普通钽电容的阴极材料是MnO2,聚合物钽电容的阴极材料是聚合物。它们的阳极材料都是钽,电介质是Mn2O5。
二.主要参数
1.      容值:电容所能容纳电荷的能力
2.      额定电压:电容正常工作时的电压
3.      漏电流:介质不可能绝对不导电
4.      损失角正切值:损耗概率与有效功率的比值
5.      等效串联电阻:ESR
6.      容值变化率:即△C/C。
三.普通钽电容 vs 聚合物钽电容

普通钽电容
聚合物钽电容
ESR
MnO2电极导电率极差,串联谐振电阻较大
ESR小,因为高分子聚合物导电率小
漏电流
极小
较大
击穿模式
短路,容易产生明火,安全系数低
短路,但不易产生明火,安全系数高
耐压值
较不稳定,耐压值随温度变化比较剧烈
较稳定,耐压值随温度变化缓慢
四.钽电容 vs MLCC
1.      温度对MLCC影响较大
2.      MLCC易产生压电效应
PS:压电效应:某些电介质在沿一定方向上收到外力的作用而变形时,其内部会产生极化现象,同时在她的相对表面上出现正负极相反的电荷。当外力去掉后,它又会回复到不带电的状态,这样会导致板子上下振动,产生啸叫。
3.      改善MLCC压电效应影响
1)  改变叠层方式
2)  改变材质降低压电系数
3)  采用垫高方式
4)  用钽电容替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网友:
钽电容即钽电解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
普通钽电容的阴极材料是MnO2,聚合物钽电容的阴极材料是聚合物。它们的阳极材料都是钽,电介质是Mn2O5。

网友:
纠正一下,电介质是钽的固体表面形成的Ta2O5介质膜。其工作电解质为硝酸锰溶液经高温分解形成MnO2,通过石墨层作为引出连接用。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