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四)DRDY中断使用

楼主:
LPS22HB气压传感器在启动转换后判断数据是否准备好的方式有2种
一种是通过读取STATUS (27h)寄存器判断T_DA和P_DA是否为1
这种属于被动方式,需要单片机不断读取、判断,浪费处理器资源也会有一定的延迟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传感器的中断引脚,传感器在数据好后通过改变中断引脚的电平来通知处理器读处理数据
这种方式下处理器可以在触发中断前处理其它事情,或者进入掉电状态,能够节省处理器资源和降低功耗
LPS22HB有一个INT_DRDY(Interrupt or Data Ready)引脚,在芯片的PIN7上,用来通知处理器处理相应的中断
其中就包括DRDY中断功能
BlueCoin评估板将这个引脚连接在STM32F446的PB3引脚上
要使用Interrupt or Data Ready功能需要配置传感器的CTRL_REG3 (12h)寄存器的 DRDY位为1,使能DRDY功能
下面通过STM32F446的PB3引脚中断接收传感器的DRDY状态测量LPS22HB的最大Pressure output data rate
数据手册上可以看到LPS22HB分别支持1Hz、10Hz、25 Hz、50 Hz和75 Hz几种速率
在代码里添加一个标志drdy_flag
配置STM32F446的PB3的中断功能
在触发上升沿中断后将drdy_flag修改为1
添加一个使能DRDY的函数enable_drdy,在函数里将CTRL_REG3 (12h)寄存器的 DRDY位设置为1
这里只是直接设置CTRL_REG3 (12h)寄存器的全部数据,相当于除了DRDY 以外CTRL_REG3 (12h)的其它为全为0
如果还需要配置CTRL_REG3 (12h)的其它位通常需要在写入前将读取CTRL_REG3 (12h)的数据然后修改DRDY位,再将数据写回
这样能保证其它已经配置过的位不会被修改,官方驱动里使用的这种方式
接上篇贴子
同样使用one_shot方式读取数据,看看LPS22HB转换一次数据需要的时间
将原来通过读取STATUS (27h)寄存器判断数据准备好的代码改成判断drdy_flag标志
在使能ONE_SHOT前将drdy_flag设置为0
在读取气压和温度前等待drdy_flag被PB3引脚的上升沿中断设置为1
BlueCoin评估板的集成度比较高,没法用示波器测量LPS22HB的PIN7到STM32F446的PB3引脚的线路
可以在HAL_GPIO_EXTI_Callback中断里修改某个GPIO的状态,再用示波器测量GPIO判断DRDY触发时序
这里使用BlueCoin中一个用来控制LED的引脚PD7,DRDY触发时将PD7修改为1
在执行ONE_SHOT前将PD7设置为0
循环执行one_shot函数,用示波器测量PD7得到下边波形
从将PD7设置为0到PD7被DRDY中断修改为1的时间为13.2ms,对应的速率为75.8Hz
因为在PD7设置为0后还要执行一段I2C通信使能ONE_SHOT中断,所以实际转换时间应该小于13.2ms
和数据手册中的最大ODR为75Hz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