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DMA+按键中断设置

楼主:
想通过查表的方式用单片机产生一个正弦波信号 通过按键中断调整 但是进不了按键中断 求解
#include
#define _DAC12_0DAT_ 0x01C8                 // Physical address of
static int Sin_tab[32] = {
        2048,
        2447,
        2831,
        3185,
        3495,
        3750,
        3939,
        4056,
        4095,
        4056,
        3939,
        3750,
        3495,
        3185,
        2831,
        2447,
        2048,
        1648,
        1264,
        910,
        600,
        345,
        156,
        39,
        0,
        39,
        156,
        345,
        600,
        910,
        1264,
};
void key_init(void);
void delay(long int x)
{
long int i;
for(i=0;i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LFXT1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LFXT1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
}
int main(void)
    {
    int temp=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isable the Watchdog
        void InitSys();
        key_init();
        delay(240000);
      ADC12CTL0 = REFON;                        // Internal ref
      DMA0SA = (int) Sin_tab;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0DA = (unsigned int)&DAC12_0DAT;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0SZ = 0x20;                            // Block size
      DMACTL0 = DMA0TSEL_5;                     // DAC12IFG trigger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Rpt, inc src, word-word
      DAC12_0CTL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IFG + DAC12ENC; // Config
        CCTL1 = OUTMOD_3;                       // Set/reset
      TACCR1 = 1;                             // PWM Duty Cycle
      TA0CCR0 = 6;                            // 4M晶振:0x37,8M晶振:0x6f
      TA0CCTL0 = CCIE;                        // TA0CCR0捕获/比较中断寄存器中断使能
      _EINT();
         }
    }
//==============================================================================
void key_init(void)
    {
        P2DIR &=0xC3;         //设置端口为输入
        P2IES|=0x30;   //下降沿触发
        P2IE |=0x30;   //P2.4 P2.5允许中断
             }
//==============================================================================

#pragma vector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unsigned char q0=0;
     if ((P2IFG&BIT5)==BIT5)
          {  P2IFG&=0x00;
              temp++;
             q0=1;
          }
     else if ((P2IFG&BIT4)==BIT4)
          {  P2IFG&=0x00;
              temp--;
             q0=1;
          }
      else
      {
      P2IFG=0;
      }
       if (q0==1)
       {
        P2IE=~ 0x00;
       }
      _D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