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程序中内联字符串

楼主:
由于AVR单片机的RAM和ROM采用非线性编址,地址映射有重叠这就给我们的编程工作带来不小的困扰。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LCD显示字符串的问题:有一个显示字符串的函数LCD_ShowString(x,y,"在FLASH中的字符串");虽然函数的原型定义为: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char PROGMEM *text);
但是编译器却还是会把字符串"在FLASH中的字符串"定义为RAM中的数组并赋值为此字符串。在网上找了很多解决办法发现如果是IAR环境可以通过添加命令强制编译器将所有字符串都定义在FLASH中,具体操作为:
在编译器里增加一个全局的东东,C/C++ Compiler -> Extra Options中勾选Use command line options,增加 --string_literals_in_flash一行。此办法详见:http://blog.csdn.net/embededswordman/article/details/7314559
      如果你用的是Atmel Studio以上方法不适用,并且似乎网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我用的就是Atmel Studio痛苦了很久,但是经过两天的网络检索终于找到了解决措施,办法就是在字符串前增加PSTR关键字并且用园括号将字符串括起来:
LCD_ShowString(x,y,PSTR("在FLASH中的字符串"));
这样编译器就会把字符串定义到FLASH中了。该方法详见:http://www.avrfreaks.net/forum/t ... e=viewtopic&t=38003

网友A:
用avrgcc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vrgcc比较容易解决。

怎么解决?我就是用GC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我就是用GCC的

使用 pgmspace.h,给变量加上 PROGMEM 属性。具体用法可以参考头文件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 pgmspace.h,给变量加上 PROGMEM 属性。具体用法可以参考头文件的说明。

你说的这些我都有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我顶楼的贴,在函数定义的时候已经加了PROGMEM修饰: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char PROGMEM *text);
但是在编写中调用的时候:LCD_ShowString(x,y,"在FLASH中的字符串");这时编译器并不会把"在FLASH中的字符串"这串字符定义到FLASH中,而是会在RAM中定义一个数组并给它赋值这串字符。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增加PSTR关键字具体详见顶楼。
     另外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调用的时候加PROGMEM:
LCD_ShowString(x,y,PROGMEM"在FLASH中的字符串");
这个我倒是没有试过,不过不比加PSTR更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我都有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我顶楼的贴,在函数定义的时候已经加了PROGMEM修饰:
void  ...

PROGMEM是定义的时候使用,调用是不能用的。所有相关函数都在 pgmspace.h,你打开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GMEM是定义的时候使用,调用是不能用的。所有相关函数都在 pgmspace.h,你打开看看就清楚了。

很明显定义我肯定是加了PROGMEM的,现在还有个问题:编译的时候老是警告说忽略了PROGMEM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定义我肯定是加了PROGMEM的,现在还有个问题:编译的时候老是警告说忽略了PROGMEM属性:

我似乎理解了问题的原因:对于编译器来说函数定义时指针前加不加PROGMEM修饰都没有区别,因为指向RAM或ROM的指针本身没有任何区别,关键是指针传递进来之后函数怎么使用它的问题,你把它当成指向ROM的你就得用pgm_read_byte(指针值);否则就直接用 *指针值 ,所以编译后才会有警告说忽略了PROGMEM属性。
       综上所述,为了把字符串定义到FLASH(ROM)而在函数定义时增加PROGMEM修饰是没有任何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