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看不懂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为什么16变成15

网友:
把代碼貼全。。。第一段代碼的P0賦值都看不到, sec的變化位置也看到。

网友:
#include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用数组来存储数码管的真值表,数组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cnt = 0;  //记录 T0 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 = 0;  //记录经过的秒数

    ENLED = 0;  //使能 U3,选择数码管 DS1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TMOD = 0x01;  //设置 T0 为模式 1
    TH0 = 0xB8;  //为 T0 赋初值 0xB800
    TL0 = 0x00;
    TR0 = 1;  //启动 T0

    while (1){
        if (TF0 == 1){  //判断 T0 是否溢出
            TF0 = 0;  //T0 溢出后,清零中断标志
            TH0 = 0xB8;  //并重新赋初值

            TL0 = 0x00;
            cnt++;  //计数值自加 1
            if (cnt >= 50){  //判断 T0 溢出是否达到 50 次
                cnt = 0;  //达到 50 次后计数值清零
                P0 = LedChar[sec]; //当前秒数对应的真值表中的值送到 P0 口
                sec++;  //秒数记录自加 1
                if (sec >= 16){  //当秒数超过 0x0F(15)后,重新从 0 开始
                   sec = 0;
                }
            }
        }
    }
}

网友:
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所以只到15,一共16个元素。
另祝楼主节日快乐,学习进步

网友:
在pcb 板块,发了个程序方面的帖子。帖子是求助贴。实际貌似不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