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意写错了2个地方,结果编译程序不报错?!

楼主:
我故意写错了2个地方,结果编译程序不报错?!

在 stm32f10x.h 定义中,

第10行,#define GPIOBCRL    *(unsigned int *)(GPIOB_BASE +0X00)

第24行,uint32 CRL;

我定义的都是 CRL

问题1:

在mail.c里,我把

第16行,故意把标号写错成 :GPIOBCRL2

第22行,故意把标号写错成 :GPIOB->CR

编译程序,居然都不报错?!

问题2:

在 stm32f10x.h 中,我定义了结构体 #define GPIOB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但是 在mail.c里 我写完 GPIOB-> ,后面不自动弹出结构体内的元素选项?!正常情况下,写完右键头后,应该是会自动弹出结构体内的元素选项呀?这个是怎么回事?

原程序 在这里。

网友:
推测一下哈,不报错说明还有在其他地方定义,只是你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代码被优化掉了 调试时能跑到错误的地方不

网友:
建议你把C基础再好好巩固两遍吧

网友A:
为什么要报错?你的main.c并没有sav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报错?你的main.c并没有save 。。。

打哪里能看出 没有sav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哪里能看出 没有save  ??

文件名字旁边的*

网友:
把       else if
改成 #elif
就好了,前面,没有#的原因。

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