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摄像头模组录制时添加logo?

楼主:
如何在摄像头模组的录制初期加入想要的logo,就是录制好的视频源就有logo,而不是后期制作添加!

网友:
懂的大神来指导指导!感谢!!

网友:
技术原理 OSD核心是利用字符发生芯片在显示器的屏幕上显示需要的字符。 常用的OSD芯片有MAX7456、OSD7556、OSD7516、UPD6465、MB90092等。 技术方式是:与图像实时同步附加或改变图像中某些像素的颜色,使之组合成人类可以在图像中辨识的数据。以固定或不固定的方式,改变某个特定的OSD控制暂存器,即可达到动态的效果。如:在荧幕上产生由左向右移动的OSD字形,只要将控制左右位置的OSD控制暂存器依序填入由小变大或由大变小的数值,OSD输出字形自然随更改的数值而做左右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

请问有没有简单点的呀?我就想在视频录制时加入一个cs里面狙的贴图!看了下osd,有点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