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外接仿真器的连接引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粗略对了一下,与标准20芯 JTAG接口一致。打算直接上ulink2了,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对了一下,与标准20芯 JTAG接口一致。打算直接上ulink2了,省得麻烦。

网友:
对,一搬仿真器都有标准接口,直接插上就行
如果用开发板集成的仿真器接口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