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整流桥电路异常声音滋滋,电路图如下

楼主:
如题AC220V整流桥电路异常声音滋滋,电路图如下,滤波电容大概2200uF, 后续负载电路断开,即AC220没有完整的回路,是断开的求大神告知,为什么会有滋滋声音

网友A:
你的电路,二极管D11和D12已经将整流输出短路。如果交流220V上电,不是烧变压器就是烧二极管。

网友:
D1和D2反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二极管D11和D12已经将整流输出短路。如果交流220V上电,不是烧变压器就是烧二极管。

这个不会的,还有后续负载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还有后续负载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什么继电器可以工作在不到两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继电器可以工作在不到两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下?

松下ST-1.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还有后续负载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短时间内确实不会,尤其是你的工频变压器内阻相当大(功率比较小)的情况。时间稍长一些,必烧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内确实不会,尤其是你的工频变压器内阻相当大(功率比较小)的情况。时间稍长一些,必烧无疑。

对,工作大概就ms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还有后续负载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那两支二极管烧不烧,与继电器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还有后续负载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增大通过回路电流,防止继电器被烧

增加那两支二极管,也并不能增加通过继电器的电流,更不能防止继电器被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那两支二极管,也并不能增加通过继电器的电流,更不能防止继电器被烧。

增加继电器后续电路的电流,并不是通过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
先确定音源,整流桥本身是不会发声的。

网友D:
有滋滋声,是因为有个地方在放电

网友E:
有滋滋声与楼主给的这片电路或许就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滋滋声与楼主给的这片电路或许就没有关系

版主大人说的是对的,是另一条回路的声音;那条回路也是个整流电路,并联滤波电容,串联的电阻、继电器,把电容容值加大一点就没有声音了,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滋滋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滋滋声,是因为有个地方在放电

对的,查到另一条整流电路的电容在充放电,把容值加大就没滋滋声了,不过容值小的时候充放电为什么会有滋滋声呢

网友:
直流继电器线圈端并联二极管是为了释放线圈断电后的反向感应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查到另一条整流电路的电容在充放电,把容值加大就没滋滋声了,不过容值小的时候充放电为什么会有滋 ...

电容选小,要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