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布线 经验分享

楼主:
高速PCB布线经验:

  1、3点以上连线,尽量让线依次通过各点,便于测试,线尽量短

  2、引脚之间尽量不要放线,特别是集成电路引脚之间和周围。

  3、不同层之间的线尽量不要平行,以免形成实际上的电容。

  4、布线尽量是直线,或45度折线,避免产生电磁辐射。

  5、地线、电源线至少10-15mil以上(对逻辑电路)。

  6、尽量让铺地线连在一起,增大接地面积。线与线之间尽量整齐。

  7、注意元件排放均匀,以便安装、插件、焊接操作。文字排放在当前字符层,位置合理,注意朝向,避免被遮挡,便于生产。

  8、元件排放多考虑结构,贴片元件有正负极应在封装和最后标明,避免空间冲突。

  9、目前印制板可作4—5mil的布线,但通常作6mil线宽,8mil线距,12/20mil焊盘。布线应考虑灌入电流等的影响。

  10、功能块元件尽量放在一起,斑马条等LCD附近元件不能靠之太近。

  11、过孔要涂绿油(置为负一倍值)。

  12、电池座下最好不要放置焊盘、过空等,PAD和VIL尺寸合理。

  13、布线完成后要仔细检查每一个联线(包括NETLABLE)是否真的连接上(可用点亮法)。

  14、振荡电路元件尽量*近IC,振荡电路尽量远离天线等易受干扰区。晶振下要放接地焊盘。

  15、多考虑加固、挖空放元件等多种方式,避免辐射源过多。
更多学习可以去这里看看

网友A:
话说楼主的11、过孔要涂绿油,,,怎么设置,谁知道

网友:
新年快到了,对楼主说一声,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2018年元旦快乐,2018年从画好高速PCB开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的11、过孔要涂绿油,,,怎么设置,谁知道

过孔和焊盘都可以按层设置直径,都设置一样就是涂油。不然的话是直径不同,就变成和焊盘类似有一圈金属啦。不过也有用的,这种过孔兼有检测点的作用。

网友:
嵌入式Linux 方向包括C 语言开发、嵌入式Linux 应用开发、系统开发、驱动开发。好的路还是做自己喜欢的。嵌入式这个行业,进来之后再想换就不太容易了,不如互联网方向,面比较广。但是现在嵌入式也在往互联网方向发展,区别真的越来越小了。

网友:
做嵌入式开发需要很强的底层语言开发能力,如C语言、汇编语言,还需要很强的电子电路设计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的11、过孔要涂绿油,,,怎么设置,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