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fpga的Starting kernel ...问题的解决

楼主:
做了大半年了,还在做那个数据采集的项目,上半年仿照lark boar做了第一版核心板,出现了几个小毛病,最后搞的只有一块完整好用的板,靠这块板完成了基本功能,感觉只有一块板太危险了,于是在第一版的基上又做了第二版,这版出现了一个问题,搞了2天终于找到问题了。

相信有很多做ARM开发的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串口打印到Starting kernel ...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在网上搜了下,大多是说串口的配置有问题,或者是内存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原因确实很多,光靠这个不能找出是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要打印出足够的调试信息,在网上找了下,有2种方法
1.开启kernel的early_printk
    1.开启Kernel hacking--->Kernel low-level debugging functions
    2.开启Kernel hacking--->Early printk
    3.在uboot启动项上加上earlyprintk
此时再启动就可以看到内核启动到那一步挂了

2.直接读取缓存
    1.在kernel中找到system.map文件
    2.打开文件找到 __log_buf,获得 __log_buf的地址,比如64584:c0770be8 b __log_buf
    3.启动内核,内核此时卡在Starting kernel …位置
    4.重新启动系统,复位重启,不要断电,进入UBoot命令行界面
    5.输入md 0xc0770be8,就可以看到debug信息,按回车看打印停在了那里

最终发现内核停在了altera_gpio_probe这一句,正常的打印接下来要初始化PCIE了,看来是PCIE的问题了,于是我在DTS中去掉了PCIE节点,然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仔细检查了下PCIE的硬件发现是晶振没起振 换了一个晶振就好了,搞了两天完全没头绪,居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好帖,好久没见过这么有深度的技术分享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好久没见过这么有深度的技术分享帖了

哈哈,也是在网上找的方法

网友B:
请问能够购买或租用楼主的Lark Board么?不知道您是否还在使用。
项目中需要用到高速存储,希望能够做一下验证,可是联系英贝特公司,据说Lark Board已经停产并且断货了。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够购买或租用楼主的Lark Board么?不知道您是否还在使用。
项目中需要用到高速存储,希望能够做一下 ...

你到E络盟上看看,16年我们买的时候就停产了,我们在E络盟上买的,不过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E络盟上看看,16年我们买的时候就停产了,我们在E络盟上买的,不过比较贵

ok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