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因降频门事件致歉消费者并降低更换电池价格

楼主:
苹果公司发表声明对降低老款iPhone手机速度以保护电池稳定性的决定致歉,表示不会故意缩短任何产品的寿命。并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苹果将保修期外的iPhone电池更换价格从608元降至218元,持续时间为1月下旬到2018年12月。

网友:
我的6sp升级了ios11之后,一直耗电非常严重,而且卡顿

网友:
原文地址

继去年iPhone6s意外关机事件之后,近期持续发酵的老款iPhone“降频门”事件又一次将苹果推向了舆论的高点。随着媒体不断跟进报道再加上用户的持续抱怨,也不得不让高傲的苹果开始反思,并于今日官方正式发布致歉声明,同时苹果也给出了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官方将换电池服务的价格由608元降至218元,后续也将推送系统更新让用户可以随时查看电池使用情况,那么这项新推出的服务价格如何,值得考虑吗?

问题1:如今218元的苹果官方换电池服务到底值不值?

苹果在官方声明中也详细解释了苹果为何会对iPhoneSE、iPhone6以及iPhone6S等老款机型进行性能限制,随着电池充放电次数的增加,锂电池老化就无法避免,自然也就无法完全支撑起iPhone的强大性能,尤其在低电量模式下很有可能会导致手机意外关机。

在确定你手上的老款iPhone电池已经严重衰竭并影响体验时,那么现阶段想让你的iPhone满血复活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更换电池。苹果这次官方提供的更换电池服务是218元,相比此前608元的价格便宜不少,那么到底是否值当呢?

笔者查阅了国内不少第三方维修机构提供的iPhone更换电池服务,价格多集中在150元到200元之间,跟目前苹果官方的价格相差无几。当然图便宜的话你还可以去某宝花几十块钱买散装的电池然后自己动手更换,网上也有很多拆解换电池的教程,前提是你的动手能力足够强,面对iPhone复杂的内部结构也能从容面对。

可就算你真的能搞定更换过程,网上淘的几十块钱电池肯定不是原装的,电池品质及可使用寿命也就无法保证。而通过第三方维修机构更换的电池,不排除有原装电池或者原装拆机的电池,但能用多久同样也无法保障。

综上所述,如果你不想换新机更不想让你的老款iPhone用户体验变差,在通过苹果新推送的系统更新查看确定电池已经衰竭的情况下,选择苹果官方的换电池服务是相对比较稳妥的选择,至少电池本身的品质有保障,也不用承担拆机可能导致的风险,整体价格也还能接受。

问题2:苹果官方提供的218元电池价格贵不贵?

为了更进一步来看苹果官方提供的218元换电池服务的价格是否合适,我们选择了目前全球市场占有率前五大品牌的热销机型,在产品过保后需要自费更换电池的价格进行综合横向对比。通过查询官方售后维修指导服务手册,我们所得出的换电池服务价格。虽然价格本身并不完全绝对,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详细如图下所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苹果这次提供的218元换电池服务价格处于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但对于一根普通iPhone原装数据线都能卖149元的苹果来说,这次换电池的价格已经算良心了。有不少用户反馈,目前查询到的官方更换电池服务价格依然是608元,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苹果此次新推出的218元更换电池的服务是从明年1月下旬开始持续到明年年底,具体细则会在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官网公布,需要换电池的用户稍安勿躁耐心等待,或者可提前致电苹果官方客服咨询。

问题3:苹果有可能给用户是否降频的自主选择权吗?

在此次声明中苹果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何要通过系统更新来限制部分老款iPhone的性能,iPhone6/6 Plus、6S/6S Plus以及SE机型是从iOS 10.2.1开始被限制性能的,而iPhone 7/7 Plus则是从iOS 11.2开始被限制性能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用户事先并不知晓这一情况,而且苹果在推送更新的时候也没有明确提及这一说明。没有知情权,苹果直接替用户决定某些事件,而且是有可能会严重影响用户使用体验的更新,这也是用户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

既然目前苹果官方已经承认有这样的系统动态调整机制,那么苹果未来有可能在新系统中加入让用户自主选择是否降频的选项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依照苹果一贯以来的做事原则,这是不太现实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去年iPhone6s的意外关机事件之后,苹果是断然不能接受自己的设备经常性出现意外关机的情况。在电池本身已经衰竭的情况下,如何权衡用户体验,苹果目前已经给出了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在苹果官方声明出来之后,此次老款iPhone降频门事件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不够完美但至少苹果也做出了一些能让用户感到实惠的改变。其实问题的真正核心还在于智能手机的CPU等硬件快速革新的今天,锂电池技术的发展却严重脱节,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手机产业链上下游的核心厂商能够协同努力,尽快让石墨烯这样代表未来的电池技术尽快商用普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网友:
据VentureBeat报道,苹果上周承认,基于电池的性能,iPhone的速度确实在放缓。在遭到多起诉讼和外国政府的调查之后,苹果今天发布了道歉信,并宣布了补救措施。苹果写道:“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使用旧电池的iPhone性能,我们始终在听取客户的反馈意见。我们知道,有些人觉得苹果让你们感到失望了,我们为此感到抱歉。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误解,所以我们想澄清一下,让你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一些改变。首先,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故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或者降低用户体验来驱动客户升级。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创造客户喜爱的产品,而让iPhone尽可能长时间的持续使用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网友:
从信息看,苹果还是坚持原来政策(就是要降频),只是用1年降价更换电池费用来平息用户怒火。

(但是1年后呢?)

网友:
原文地址

苹果公司周四发表声明,就其备受争议的降低老款iPhone手机速度以保护电池稳定性的决定致歉,表示不会故意缩短任何产品的寿命。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苹果将保修期外的iPhone电池更换价格从从79美元降至29美元,持续时间为1月下旬到2018年12月。

在声明中,苹果首先对使消费者感到不满这件事进行道歉,并称消费者对于此前的限制手机性能事件存在诸多误解。表示从来没有故意缩短苹果产品的使用寿命或者降低产品的使用体验。

同时,苹果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明年开始,对于过保的iPhone 6或之后的手机型号,电池更换费用从原来的79美元降至29美元。并且将在明年早些时候推送一个新的系统更新,使得用户能知道更多有关手机电池的状态信息。

以下是翻译的声明全文:

对于电池老化iPhone的性能处理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沟通方式,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消费者的相关反馈。我们知道有些人觉得苹果公司让你们失望了,对此我们深表歉意。此事有很多误解,因此我们乐于澄清,让你们了解我们正在作出的一些改变。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未来也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故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也不会降低用户体验以推动其升级换代。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创造出用户喜爱的产品,而让iPhone尽可能耐用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电池是如何老化的

所有充电电池都是消耗性组件,在化学老化过程中,效率会不断降低,充电能力也会减弱。充电时间与充电次数会影响化学老化过程,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因素。

在电池的生命周期内,设备使用也会影响电池的性能。例如,如果将电池放在较热的环境中,或者在较热的环境中充电,电池的老化速度会加快。放眼整个产业,这些电池化学特性在锂离子电池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化学老化过程中,电池达到峰值能量负载的能力会削弱,在低电量状态下更明显,某些情况下设备甚至会意外关机。

为了帮助客户进一步了解iPhone充电电池,了解影响电池性能的因素,我们发布一篇文章《了解iPhone性能及其与电池的关系》解释此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设备出乎意料突然关机,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希望用户错过来电,或者拍照时被中断,不希望其它iPhone体验受到干扰,我们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情。

防止意外关机

在一年前的iOS 10.2.1中,我们推送了一个软件更新,以提升在负载达到高峰时的电源管理,避免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iPhone 6s Plus以及iPhone SE的意外关机情况。通过这次更新,iOS可以在需要避免关机的情况下,动态管理某些系统组件的最高运行性能。然而这些变化可能并没有告知用户,在一些情形下,用户可能会发现应用打开时间长等性能下降现象。

消费者对于iOS 10.2.1的回应是正面的,因为这次更新的系统成功降低了意外关机的发生次数。我们近期将同类更新扩展至搭载iOS 11.2的iPhone 7、iPhone 7 Plus。

当然,将化学老化的电池更换成新电池,iPhone的性能将在标准条件操作下恢复正常。

近期用户反馈

今年秋季,我们收到了一些用户的反馈,这些用户称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的设备运行变慢。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一开始认为这是出于两种因素:1。 在iPhone安装或升级应用时升级操作系统,会出现暂时的性能冲击,这是正常现象;2。设备系统中还有早先公布的缺陷,这些缺陷在后来已经被修复。

我们现在相信,设备运行变慢还有一种因素,就是旧款iPhone 6/6s设备电池中化学物品持续的老化现象,这些旧款iPhone 6/6s多数还是使用原厂电池。

回应消费者的担忧

我们一直以来希望我们的消费者能尽可能长期的使用各款iPhone设备。我们对苹果产品的耐久性及相对于竞品更好地保值性感到骄傲。

为了回应我们消费者的担忧,认识到消费者对我们的忠诚,并重获对苹果原先意图持有怀疑态度的人的信任,我们决定将采取以下措施:

- 苹果将降低超过保修期限的iPhone中的电池更换价格,从原来的79美元降至29美元。此项措施针对需要更换电池的iPhone 6及其后代iPhone设备用户,期限是2018年1月下旬至2018年12月。具体细节请见苹果官方网站apple.com。

- 2018年早些时候,我们将推送iOS软件更新,更新特性包括让用户更多了解其iPhone设备电池的健康程度,以了解电池状态是否对设备性能有不利影响。

- 我们的团队将一如继往的致力于研究多种措施,让我们用户的体验变得更好,包括提升管理性能的方式,以及避免因电池老化而出现的意外关机现象。

在苹果,用户的信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为了获得并维护这种信任,我们的努力永不停歇。我们能够为了我们所爱的事业而奋斗,只因您的信念与支持——我们永不会忘记这一点,也不会视之为理所当然。

附:苹果公司声明英文原文:

A Message to Our Customers about iPhone Batteries and Performance

We've been hearing feedback from our customers about the way we handle performance for iPhones with older batteries and how we have communicated that process. We know that some of you feel Apple has let you down. We apologize. There's been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issue, so we would like to clarify and let you know about some changes we're making.

First and foremost, we have never — and would never — do anything to intentionally shorten the life of any Apple product, or degrade the user experience to drive customer upgrades. Our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create products that our customers love, and making iPhones last as long as possib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at.

How batteries age

All rechargeable batteries are consumable components that become less effective as they chemically age and their ability to hold a charge diminishes. Time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a battery has been charged are not the only factors in this chemical aging process.

Device use also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a battery over its lifespan. For example, leaving or charging a battery in a hot environment can cause a battery to age faster. These are characteristics of battery chemistry, common to lithium-ion batteries across the industry.

A chemically aged battery also becomes less capable of delivering peak energy loads, especially in a low state of charge, which may result in a device unexpectedly shutting itself down in some situations.

To help customers learn more about iPhone's rechargeable battery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s performance, we've posted a new support article, iPhone Battery and Performance.

It should go without saying that we think sudden, unexpected shutdowns are unacceptable. We don't want any of our users to lose a call, miss taking a picture or have any other part of their iPhone experience interrupted if we can avoid it.

Preventing unexpected shutdowns

About a year ago in iOS 10.2.1, we delivered a software update that improves power management during peak workloads to avoid unexpected shutdowns on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and iPhone SE. With the update, iOS dynamically manages the maximum performance of some system components when needed to prevent a shutdown. While these changes may go unnoticed, in some cases users may experience longer launch times for apps and other reductions in performance.

Customer response to iOS 10.2.1 was positive, as it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unexpected shutdowns. We recently extended the same support for iPhone 7 and iPhone 7 Plus in iOS 11.2.

Of course, when a chemically aged battery is replaced with a new one, iPhone performance returns to normal when operated in standard conditions.

Recent user feedback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fall, we began to receive feedback from some users who were seeing slower performance in certain situation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we initially thought this was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two factors: a normal, temporary performance impact when upgrad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as iPhone installs new software and updates apps, and minor bugs in the initial release which have since been fixed.

We now believe that another contributor to these user experiences is the continued chemical aging of the batteries in older iPhone 6 and iPhone 6s devices, many of which are still running on their original batteries.

Addressing customer concerns

We've always wanted our customers to be able to use their iPhones as long as possible. We're proud that Apple products are known for their durability, and for holding their value longer than our competitors' devices.

To address our customers' concerns, to recognize their loyalty and to regain the trust of anyone who may have doubted Apple's intentions, we've decided to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Apple is reducing the price of an out-of-warranty iPhone battery replacement by $50 — from $79 to $29 — for anyone with an iPhone 6 or later whose battery needs to be replaced, starting in late January and available worldwide through December 2018.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soon on apple.com.

Early in 2018, we will issue an iOS software update with new features that give users more visibility into the health of their iPhone's battery, so they can see for themselves if its condition is affecting performance.

As always, our team is working on ways to make the user experience even better, including improving how we manage performance and avoid unexpected shutdowns as batteries age.

At Apple, our customers' trust means everything to us. We will never stop working to earn and maintain it. We are able to do the work we love only because of your faith and support —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that or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下为苹果中国的官方原文:

致广大用户关于iPhone电池及性能的说明

最近,对我们在使用较早期电池iPhone性能表现上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这一处理方式的沟通说明,我们一直都在听取用户的意见和反馈。有些用户因此对Apple感到失望,在这里,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的误解,所以我们想向大家澄清其中原委,并向大家说明我们正在做出的一些改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通过任何手段,来有意缩短任何Apple产品的使用寿命,更不会降低用户体验来迫使大家升级设备。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都是创造备受用户喜爱的产品,而尽可能延长iPhone的使用寿命,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电池的使用寿命

所有充电电池都属于易耗部件,其使用性能会随着化学老化而降低,蓄电能力也会逐渐衰退。而电池充电的时间和次数,并不是影响其化学老化的唯一因素。

会影响到电池使用寿命的,还有设备的使用方式。例如,将设备放在高温环境下,或在高温环境下充电,电池就会老化得更快。这些都是电池本身的化学特性,也是整个行业内锂离子电池的共性。

化学年龄较老的电池应对峰值负载的能力也在衰退,特别是处于低电量状态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这就可能会导致设备突然意外关机。

为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iPhone的充电电池,以及影响电池性能的各种因素,我们发布了一篇新的支持文章《iPhone电池及性能》。

毫无疑问,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关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想让任何用户因此漏接电话,错过拍照良机,或是影响到他们任何其他方面的iPhone体验,我们希望能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防止意外关机

大约一年以前,在我们推送的iOS 10.2.1中包含了一项软件更新,其目的是用来改进峰值负载下的电源管理,以避免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iPhone 6s Plus和iPhone SE意外关机。在这一更新中,iOS能够在需要时对部分系统组件的最大性能进行灵活管理,以防止出现意外关机。这些变动通常察觉不到,但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会发现有些app的启动时间变长了,有些性能表现变弱了。

用户对于iOS 10.2.1的反馈是正面的,因为它成功减少了意外关机的发生。随着iOS 11.2更新的推出,我们还将这项支持扩展到了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当然,如果用新的电池替换掉已经化学老化的电池,并在正常情况下使用,iPhone就会恢复正常的性能表现。

近期得到的用户反馈

今年秋天,我们开始收到一些用户的反馈,他们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iPhone的性能变慢了。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最初认为是由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所导致:当操作系统升级时, iPhone安装了新的软件、更新应用程序对性能造成的一个正常的临时性影响,以及在系统更新的初始版本中已经修复的那些小错误。

我们现在认为,较早期的iPhone 6 和 iPhone 6s上电池的持续化学老化,是影响这些用户体验的另一个因素,这些设备中有很多仍在使用最初的那块电池。

解决用户的担忧

我们一直希望尽可能延长iPhone的使用寿命。Apple的产品以经久耐用而著称,它们能够长时间保持原有价值,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为了解决用户的担忧,对他们的信赖表示感激,并让任何可能对Apple的出发点有过疑虑的人对我们重拾信心,我们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Apple将更换过了保修期电池的价格降低了RMB 390元,从RMB 608元降到RMB 218元。此举针对使用iPhone 6及后续机型的需要更换电池的用户,在全球范围内从2018年1月底持续到12月。详细活动信息将于近期在apple.com/cn上公布。

2018年初,我们会发布一项iOS软件更新,其中的新功能可让用户更清楚地了解iPhone的电池健康状况,用户可以亲眼看到其状况是否影响了性能。

我们的团队正在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让用户体验变得更好,这包括改进我们在性能管理和避免由于电池老化造成意外关机问题上的方式、方法。

对Apple来说,用户的信任意味着一切。我们将矢志不渝、努力赢得并呵护好这份信任。正是因为您的信念和支持,我们才能从事这份我们热爱的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或认为这理所当然。

网友:
个人怀疑问题根源是劣质电池的锅。
不可否认苹果SOC的强大,但是这颗SOC对峰值电流也有很高的要求,苹果的劣质小容量电池在老化后很难带动这颗SOC,所以不降频就容易出现异常死机。
而安卓电池容量要比苹果大,SOC峰值电流也比不上,就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要666

网友:
这么黑,升级到最新的系统了。

网友A:
俺的魅族近日突然出现电池问题,而且很严重,必须换电池了。该手机用了才刚过一年,去年双十一期间买的,而同型号更早购买的一台反而还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的魅族近日突然出现电池问题,而且很严重,必须换电池了。该手机用了才刚过一年,去年双十一期间买的,而 ...

我的iphone 6s plus用了两年了,电池损耗13%,还算可以,如果电池再大一些就好了,要是现在哪个手机厂商能够推出充一次电用一周的估计得大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iphone 6s plus用了两年了,电池损耗13%,还算可以,如果电池再大一些就好了,要是现在哪个手机厂商 ...

有啊,但不是智能机或者性能很有限。这不是手机厂能解决的,甚至不是电池厂,而是电池材料科学家的事。

网友C:
iphone 降低的不是寿命,是性能,换了新电池,频率能自动复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hone 降低的不是寿命,是性能,换了新电池,频率能自动复原不?

应该是可以,对电池老化的才有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hone 降低的不是寿命,是性能,换了新电池,频率能自动复原不?

当然最希望的还是看到降级通道的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但不是智能机或者性能很有限。这不是手机厂能解决的,甚至不是电池厂,而是电池材料科学家的事。

现在没有什么理论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什么理论支持吗?

某种材料的蓄电池能实现的最大能量存储密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工程上只能无限逼近这个理论计算值,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各种锂材料的蓄电池目前已挖掘出各自大部分的理论能量存储密度,已无可能再有飞跃性的性能提升,但尚有一定改进空间。
锂已经是理论上最好的电池材料,所以,依靠电化学反应储能的蓄电池容量终究有限,天花板已经不远。而其它类型的电池(非电化学反应型)有各自的种种问题,比如燃料电池、核电池等,理论上容量不是问题,可附带的问题太大,要么工程上难以解决,要么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无法克服,所以指望智能手机待机能力和使用时间大幅延长,短期内无望,理论上就如此。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顺祝eeworld所有的朋友们幸福快乐!

网友:
手机的运作是依赖基站的,手机发送资料(通话或上网) 所需的功率多大,提高基站的接收灵敏度是否可减少手机的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