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了个stm32的pcb,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楼主:
最近画好了一个stm32为主控的pcb。整个电路是一个能联网的电子秤,因为第一次画32的板子,有些元器件的排布,甚至外围器件的选择都有些不到位。如有哪些不妥的地方,请大家直指出来,感激不尽!!

小板2.PcbDoc

895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4

网友A:
不好意思,漏了补充一下,U1是stm32f103c8t6  Y1是8M的晶振  U2 是ams1117  U3是esp8266
U5 是 HX711  U6 是一个OLED显示。

网友B:
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其他信号线,晶振尽量离单片机越近越好,晶振走线尽量不要拐弯,越短越好。最右面的USB接口,焊盘都放到板子边缘外面了。程序下载接口没有把复位信号留出来;复位按键没起到作用,直接把电源和地给短路了;OLED是I2C接口的吗,如果是,没有接上拉电阻。另外的几个按键没有接到地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漏了补充一下,U1是stm32f103c8t6  Y1是8M的晶振  U2 是ams1117  U3是esp8266
U5 是 HX711  U6 ...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第一次画板子,不过这板子不妥的地方个人感觉有点多,简单说几个吧,仅供参考
1主控芯片STM32的摆放,采用旋转45°的放置是为啥?感觉正常放置好多线能布的更顺
2地线都通过一个过孔连接,地线还那么细,包括电源VCC
3板子布线空间很充裕,有的线由粗变细,没有必要
4过孔打在焊盘上,你的板子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5一些电容器件的摆放,还是讲究一下比较好,尽管可能只是个测试板
以上几点,说的并不全面,还是那句话,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其他信号线,晶振尽量离单片机越近越好,晶振走线尽量不要拐弯,越 ...

谢谢你的指点。我当时画usb接口想尝试一下两个固定焊盘能不能固定usb:电源短接地是不是指vcc和gud间只跨接了个电容没加上电阻而造成的短接?OLED是I2C:3个按键我是要引到板外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其他信号线,晶振尽量离单片机越近越好,晶振走线尽量不要拐弯,越 ...

所有按键的接地最后引到GND焊盘孔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第一次画板子,不过这板子不妥的地方个人感觉有点多,简单说几个吧,仅供参考
1主控芯 ...

谢谢你的耐心查看,和用心的点评。这是我画第四块板子。1:在画之前,已经把32摆过很多个角度了,最后还是参照了手上的最小系统板,摆了个四十五度角。2:上下层地线是不是要通过更多的孔来交互。电源和地的线的确画得细了,一般线宽以什么标准选择? 3: 板子外围空间足,但32的引脚分布得好像有点密,所以从芯片引出的线变得由细变粗了。 4:看同学画的板子也有在焊盘上过孔,所以尝试了下,也没想过会造成什么副作用 5 :电容的摆放我之前没有留意,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愿闻其详。本人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希望多多包涵!!

网友:
重新画过吧。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祝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顺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当时画usb接口想尝试一下两个固定焊盘能不能固定usb:电源短接地是不是指vcc和gud间只跨 ...

你看你的原理图,复位按键按下之后,电源和地是不是短路了?程序下载接口没把复位信号印出来。I2C接口都要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查看,和用心的点评。这是我画第四块板子。1:在画之前,已经把32摆过很多个角度了,最后还 ...

电源线宽度一般是铜厚1盎司的情况下,一毫米走1A的电流。过孔放在焊盘上,如果过孔比较大的话容易造成虚焊。单片机的去耦电容一般离单片机的引脚越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宽度一般是铜厚1盎司的情况下,一毫米走1A的电流。过孔放在焊盘上,如果过孔比较大的话容易造成虚 ...

好的,谢谢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的原理图,复位按键按下之后,电源和地是不是短路了?程序下载接口没把复位信号印出来。I2C接口都 ...

好的,看到了,看来我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谢谢指出。

网友:
还是想救一下的

网友D:
1.空间比较大,还是可以有更多漂亮的摆法的,可以先摆好位置再规划线路。这个元件可以只放单面就行
2.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排查,看有没电气性错误,pcb界面左边可以选
3.走线和规则可以参考打板工厂的文件,比如嘉立创网站有明确说明最小线宽和焊盘之类的。不过你这样走肯定也能用。
4.发板之前1:1打印出来(装配图)然后对比元件封装和脚位,防止缩放和画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空间比较大,还是可以有更多漂亮的摆法的,可以先摆好位置再规划线路。这个元件可以只放单面就行
2.一个 ...

收益不浅,多谢指教。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都选择了方形焊盘还这么走线,,晶振下面不要走信号线,四个定位孔可以选择接地的,可以使板子更好的接地,还有好多地方,就不一一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都选择了方形焊盘还这么走线,,晶振下面不要走信号线,四个定位孔可以选择接地的,可以使板 ...

你的意思是指,方形焊盘不应该从边角那里走线出来?本人之前没有留意到这个,愿闻其详!

网友:
我也没搞清楚方形焊盘怎么不能从边角出线,加泪滴应该没多大影响吧,坐等指点

网友:
两层板铺地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