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MCU工程师炼成记》问题求助

楼主:
很高兴收到EE的赠书,阅读到7.6 以太网传输实验 章节7.6.1部分,即217页
此处说”(该模块)串口通信最高波特率高达230Kbps”,请问书中这个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上同样功能的模块bps可以到1M,请问bps大小是由协议还是硬件决定的?我看硬件不同,这个参数不同。哪么你们知道的串口bps最大有多少?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啊,祝楼主学业有成,
顺便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一般来说,UART的波特率是由UART外设的时钟和其波特率寄存器的数值
决定的,我记得《MCU工程师炼成记》好像讲的是MSP430,那就以MSP430为例:

如图,在UART外设的时钟BRCLK的频率为16M时,波特率寄存器UCBRx的值越小,其波特率越大,
当然,其肯定有一个上限,就MSP430来说,在不选择过采样模式时,最大波特率为UART外设的
输入时钟频率的1/3,在User's Guide里面有说明,如下图

具体使用时得参考芯片的User' Guide或Reference Manual,一般有一些器件的UART外设的输入时钟的
最高频率有一个限制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啊,祝楼主学业有成,
顺便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一般来说,UART的波特率是由UART外设的时钟和其 ...

谢谢回复,我知道波特率是是由波特率寄存器配置的,我是问我帖子里面说的同样功能的模块bps可以到1M不等,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硬件不一样,波特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