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晖仪表谈精密电阻箱使用与维护

楼主:
精密电阻箱 yunrun.com.cn/tech/1692.html
精密电阻箱常用于检定或校验电阻信号输入的显示控制仪和温度变送器,昌晖仪表在本文分享精密电阻箱的使用及维护经验,便于仪表工将精密电阻箱性能保持在最佳状态,保证检定或校验的精度。

若干定值精密电阻的组合体,它们安装在同一箱内,通过转换装置改变其阻值。按电阻箱改变电阻的形式,可以分为插头式、开关式、接线式三种。

精密电阻箱的维护
①避免阳光暴晒、雨淋和受潮。
②避免长期放置在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③使用时轻拿轻放,防止剧烈撞击造成损坏。
④精密电阻箱使用时不允许超过额定使用功率,防止烧损或失准。
⑤保护好粘贴的检定标签、铅封,保管好检定证书。
⑥注意检查精密电阻箱检定周期,按期送检。

精密电阻箱故障处理
①精密电阻箱旋钮使用不灵活,可将旋钮拔下,盖板拆下,检查机械部件有无松动、变形、错位和卡涩现象,处理和更换配件后,重新送检定部门检定加铅封和粘贴合格证才能使用。
②旋动旋钮,精密电阻箱输出电阻值没有变化或变化不稳定,可将旋钮拔下,盖板拆下,检查线路和元件有无短路、断路和接触不良现象,处理和更换配件后,重新送检定部门检定加铅封和粘贴合格证才能使用。
③精密电阻箱使用时感觉不准,可以用另一台进行比对,确实有问题,要送检定部门进行检定确认,无修理价值时,要作报废处理,由检定部门出具报废手续,报废后的电阻箱不允许作为计量器具使用。
④接线端子因锈蚀接触不良,将贝帽拧下,用细砂纸或小组锉处理掉锈蚀面,重新拧上贝帽后即可使用。
案例:某装置仪表组在一次校验仪表过程中发现电阻值与实际值有偏差,出现超差。
故障分析:精密电阻箱出现故障,没有及时校验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故障处理:将电阻箱重新检定后校验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