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Jlink调试

楼主:
将程序下载至开发板时,显示
Erase Done.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但是不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
板子没有任何反映,程序写不进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是用Keil直接下载的还是用SEGGER的jflash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Keil直接下载的还是用SEGGER的jflash下载的?

keil

网友:
keil直接下载,我是按视频教程来的。给板子下载教程里提供的程序就没有问题,能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但是我自己写的显示不了

网友B:
勾选配置的复位运行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勾选配置的复位运行菜单

请问复位运行菜单在哪里,我是个小白,找不到

网友:
如下图所示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C:
重启一下开发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一下开发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