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输出PWM控制LED灯

楼主:
请问stm32的TIM输出PWM,能控制板子上的LED灯的亮度吗?如果能,GPIO口怎么设置?LED灯的管脚是GPIOD2、3、4、7,可是TIM1-5的通道不包含以上四个管脚。
望大神们指教。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手册,看一下哪一个引脚可以映射到led的io口上去。

网友A:
如果都不能,就找一颗led将就一下也可以,能看到效果就ok

网友B:
控制亮度一般是采用PWM的思路,比如输出高电平时LED亮,那么占空比越大,亮度越高。
pwm频率高些(至少几百kHz以上),人眼看起来就不觉得太闪

如果一定要在和pwm“无关”的引脚上输出,就在pwm中断里操控GPIO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亮度一般是采用PWM的思路,比如输出高电平时LED亮,那么占空比越大,亮度越高。
pwm频率高些(至少几 ...

明白了,蟹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不能,就找一颗led将就一下也可以,能看到效果就ok

问题已解决,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