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选择时钟,分钟,秒钟。S2控制加1,S3控制减1,该如何编程!!

楼主:
S1选择时钟,分钟,秒钟。S2控制加1,S3控制减1,该如何编程!!

网友:
可以声明一个数组time[3],S1按下移动下标i,S2/S3加减time[i]内容,且要保证time[i]的加减及进位

网友:
把逻辑关系理清楚。再编程就清晰了。需要记录当前操作对象。时分秒的哪个。
记录当前值是多少。再根据,按键的动作,执行对应操作。

网友:
           有偿支援

网友:
很多教程里面都有这些例程吖

网友:
这个小程序功能简单,但是作为初学者建议多动动脑筋考虑下一实现方法,单片机编程,思路最重要。
初学单片机时,最早写的就是这个程序,涉及到的内容有:1.按键消抖。2.长短按键识别。3.状态机编程。
能够自己实现这几点,以后的编程思路会扩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