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ins.h> 循环函数

楼主: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头文件INTRINS.H的函数使用起来,就会让你像在用汇编时一样简便.  内部函数 描述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8051JBC 指令函数名: _crol_,_irol_,_lrol_    原 型: unsigned char _crol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char n);     unsigned int _irol_(unsignedint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lrol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n);    举例:    _crol_,_cror_:将char型变量循环向左(右)移动
指定位数后返回    _testbit_: 相当于JBC bitvar测试该位变量并跳转同时清除。_chkfloat_: 测试并返回源点数状态。
就是汇编中的子函数。
_crol_,_cror_:如果二进制数为01010101那么_crol_(1) 左移1位后将高位补低位。    结果10101010。
功 能:_crol_,_irol_,_lrol_以位形式将val 左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L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void  main()
{    y=0x00ff;
unsigned int y;
y=P1;    y=_irol_(y,4);      }
  函数名: _cror_,_iror_,_lror_     原型: unsigned char _cror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 charn);     unsigned int _iror_(unsigned int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_lror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功 能:_cror_,_iror_,_lror_以位形式将val 右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R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main()    {    unsigned int y;    y=0x0ff00;     y=_iror_(y,4);    }
函数名: _nop_     原型: void _nop_(void);
功 能:_nop_产生一个NOP 指令,该函数可用作C 程序的时间比较。C51 编译器在_nop_函数工作期间不产生函数调用,即在程序中直接执行了NOP 指令。
例:    P()=1;    _nop_();   P()=0;
函数名: _testbit_     原型:bit _testbit_(bit x);
功 能:_testbit_产生一个JBC 指令,该函数测试一个位,当置位时返回1,否则返回0。如果该位置为1,则将该位复位为0。8051 的JBC 指令即用作此目的。
_testbit_只能用于可直接寻址的位;在表达式中使用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