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基础知识

楼主(2018-01-01):
单片机基础知识
一、单片机内部资源三大指标
1、FLASH:程序存储空间,相当于电脑的硬盘ROM,掉电内容保留,檫写次数10万次。
2、RAM:数据存储空间,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掉电后内容丢失,可无限次擦写。
3、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二、单片机最小系统
1、电源电路
一般都用电脑USB接口供电(电压5V电流500mA),一口两用也可以写入程序。
2、复位电路
3、晶振电路
三、各个引脚的作用
AT89C52中EA非表示中断总开关,只有接高电平中断功能才能使用。
P0、P1、P2、P3四种I/0端口,每种8个引脚,共32个I/0口,其中P0没有内置上拉电阻,需要在外围电路中添加,其他三个均有。
I/O有三种状态,如下图:
其中推挽式尽量不要用,当在开漏输出时,需要添加上拉电阻。
四、定时器功能
时钟周期为晶振频率分之一,如:1/11.0592M,普通51单片机一个机器周期为12个时钟周期。每经过一个机器周期寄存器自动加一
STC89C52有2个定时器和计数器。TF为定时器溢出标志位,溢出时TF为高电平,TR为定时器控制位,为1时,开始计时,清零时停止计时。
如图为实例程序,TMOD选择模式,TH0、TL0置初值,TR0开始计数。 右图为定时器初值的计算方法。
五、中断一般与定时器一起用。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函数
{TMOD |= 0x10;
TMOD &= 0xdf;
TH1 = 0xFC;
TL1 = 0x67;
TR1 = 1;}
void int_init() //中断开启
{ET1 = 1;
EA = 1;}
void interrupt_timer1() interrupt 3 //触发中断函数 以TF1为触发信号。触发后自动归为低电平。
{ static uint32 sec = 0;
TH1 = 0xFC;
TL1 = 0x67;
counter++;
if(counter == 1000)
{ sec++;
counter = 0;
a[0] = sec%10;
a[1] = sec/10%10;
a[2] = sec/100%10;
a[3] = sec/1000%10;
a[4] = sec/10000%10;
a[5] = sec/100000%10;}
refresh_led();}
y = 8x +3,y为中断触发地址,x为中断SFR.
默认中断优先级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