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蓝牙开发板免费申请评测参加挑战赛用的测试代码

楼主:
蓝牙芯片代码可以参考Project\BLE_Examples\BLE_Beacon例程
需要做些修改
1、添加宏定义
#define H16(x)  (((int) (x)) >> 8)
#define L16(x)  (((int) (x)))

#define H32(x)  (((int) (x)) >> 24)
#define MH32(x)  (((int) (x)) >> 16)
#define L32(x)  (((int) (x)) >> 8)
#define XL32(x)  (((int) (x)))

2、添加变量
float vlotage = 3.3;//V
uint32_t time = 2500;//ms
float pressure = 101.5;//hPa
float temperature = 26.2;//degC
float angleX = 10.2;//deg
float angleY = 0.3;//deg

3、添加更新广播函数

static void Update_Beaconing(void)
{
  /* Set AD Type Flags at beginning on Advertising packet  */
  uint8_t adv_data[] = {
      /* Advertising data: Flags AD Type */
      0x02,
      0x01,
      0x06,
      31,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0x99,
      H16(vlotage * 10),
      L16(vlotage * 10),
      H32(time),
      MH32(time),
      L32(time),
      XL32(time),
      H16(pressure * 10),
      L16(pressure * 10),
      H16(temperature * 10),
      L16(temperature * 10),
      H16(angleX * 10),
      L16(angleX * 10),
      H16(angleY * 10),
      L16(angleY * 10),
  };
  /* Update the ADV data with the BEACON manufacturing data */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sizeof(adv_data), adv_data);
}

4、更新广播时先修改对应的变量后执行Update_Beaconing函数

5、安装上位机测试软件(限android),源码下载地址:

6、在手机存储器下建立int8文件夹,将rar中的文件复制到int8文件夹中

来自 15楼

引用 网友A:
@littleshrimp, jsBLE.apk装在手机上打不开啊。手机版本Android5.1.1

试试这个看下

网友:
支持下,顺便祝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还在看资料。littleshrimp版主新年快乐!

网友:
这虾哥的 git 啊,学习了

网友:
@littleshrimp,你装的eclipse、ADT、SDK分别是什么版本?我装的eclipse编译APP例程有错误,元旦搞了2个通宵,APP的编译都有问题,相当崩溃。能不能介绍一下经验啊。

网友A:
STEVAL-IDB007V1之Sensor Demo演示操作流程和所需软件资源下载

本来想拿这个做模板,结果编译都通不过。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tleshrimp,你装的eclipse、ADT、SDK分别是什么版本?我装的eclipse编译APP例程有错误,元旦搞了2个通 ...

用android studio试试,我是用它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EVAL-IDB007V1之Sensor Demo演示操作流程和所需软件资源下载

本来想拿这个做模板,结果编译都通不过。 ...

测试时直接下载apk安装,可接收广播数据,显示部分需要修改可编辑heml和js,apk不需要动

网友:
谢谢,晚上回去在试试

网友A:
前段时间玩了一周android studio,不过几无进展。加上最近出了个小差,近2周毫无进展。@littleshrimp,按你所说仅仅更改APK中的html和Js,但仅能改些皮毛。APP中数据如何传递,使用哪种方式传输没搞清楚。能否针对android studio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玩了一周android studio,不过几无进展。加上最近出了个小差,近2周毫无进展。@littleshrimp,按你 ...

android studio只是开发工具 想学android ble开发可以在网上找找教程 也可以看看例程 比如官方的BluetoothLE Gatt例程 或者ST的BlueMS

网友:
@littleshrimp, jsBLE.apk装在手机上打不开啊。手机版本Android5.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tleshrimp, jsBLE.apk装在手机上打不开啊。手机版本Android5.1.1

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闪退,进不了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D卡上建立一个int8的文件夹 把html和js文件都复制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SD卡上建立一个int8的文件夹 把html和js文件都复制进去

我建立了文件夹出来的图片是这样的:

底层的代码中Update_Beaconing()在什么地方调用,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立了文件夹出来的图片是这样的:

底层的代码中Update_Beaconing()在什么地方调用,麻烦指点一下。 ...

这个例程
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Project\BLE_Examples\BLE_Bea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