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DCDC-变压器有噪声【求助】

楼主:
5瓦的DCDC,采用推挽拓扑结构,输入15V,输出24V。
变压器采用环形磁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开关频率从50Khz 到300Hhz, 变压器都有吱吱的噪声,而且输出24V 电压上有周期为1ms 的波动,其幅值约为1V,初学者求大牛点拨,提前感谢

网友:
5W输出采用推挽,有些浪费。
变压器发声,有一种可能是环路反馈参数不恰当,产生了间歇振荡。

网友:
谢谢答复。
推荐哪种结构比较合理?
用的是环形铁氧体铁芯,绕组直接绕在磁芯上,原边用MOSFET 驱动。
针对变压器响,有哪些建议,谢了

网友:
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应该内部间隙大,换个厂家做变压器

网友:
周期1mS的波动,那是有寄生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