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不打透的凹槽 谢谢大家

楼主:
我想挖个深0.5mm的凹槽    板厚2MM

网友:
vcut 这个能打 但是得联系板厂特殊说明 估计还得加钱

网友:
超大号的盲孔。。。没试过。。。

网友A:
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在keepOutLayer直接画凹槽的形状,然后文字凹槽说明深度,毕竟发板的时要向板厂交代一些什么事情的。
因为AD的3D功能比较欠缺,凹槽的深度一般软件无法表达,是关键。

网友:
开凹槽一般对于板厂来说,会增加一些工艺成本。

AD软件直接做,网上也有传言的办法,从没使用过,因为每个板厂的工艺不同,不文字说明就不放心
比如网上有方法是这样的,如下:
先在开凹槽的地方,在机械层画出凹槽形状,一定是机械层
然后
全选凹槽形状,在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此方法做出来的要和板厂沟通是否可行所以,此沟通不如上面的沟通直接实用。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就没有华强北干不了的活
不过特殊工艺是要加钱的

网友:
特殊加工工艺设计的时候在PCB标注清楚,跟厂家直接说明就行。
都需要加钱的。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在keepOutLayer直接画凹槽的形状,然后文字凹槽说明深度,毕竟发板的时要向板厂交代一 ...

已经解决   就是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   就是您这个方法

暂不知道其他pcb软件是如何处理这个凹槽的,
因ad软件的3d表达能力太弱,  ,
在结构软件中表达这个效果根本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