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PCB3D 原件用什么软件

楼主:
想要学习一下 3D 元件的画法   用AUTOCAD 可以吗?

网友A:
PCB3D的3D库格式是后缀为.stp的文件,无论是SW,Pro/E,UG,CATIA等画AD的3D封装,最后都要转换为.stp的文件才能导入

所以,楼主注意用的AUTOCAD 画的三维图能否转为.stp格式。
前几年的AUTOCAD版本好像不能,不知道最近的cad2016,2017,2018版本是否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SW和UG,还有Proe实用的比较多。autocad低版本的明显是不行的,高版本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3D的3D库格式是后缀为.stp的文件,无论是SW,Pro/E,UG,CATIA等画AD的3D封装,最后都要转换为.stp的文 ...

outcad最近几个版本的好像可以转换成。stp格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utcad最近几个版本的好像可以转换成。stp格式的,

知道具体从哪个版本开始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具体从哪个版本开始的呢

17.18的可以,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7.18的可以,其他的不知道了

搞电子的不做很专业画CAD图的,一般装到CAD2009和2010就很不错了,平时画个不太复杂的图就够用。
17,18几个G
再说,很少有人用CAD画三维结构图,CAD的三维只能画零件图,不能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电子的不做很专业画CAD图的,一般装到CAD2009和2010就很不错了,平时画个不太复杂的图就够用。
17,18 ...

这个倒是的,18好几个G,装的话得半天,确实没有必要,我也是上次别人给我说我才试试的,真的没有必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