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的时候我用了断电延时,可是无法实现电机延时停止,求帮助

楼主:
料欠且无故障时,按下启动按钮,皮带 3 启动,经过 5 秒皮带 2 启动,再经过 5 秒皮带
1 启动,卸料阀打开,物料流经各级皮带后进入下料仓。料满或有故障或按下停止按钮后,卸料阀
关闭,停止卸料,经过 5 秒后,皮带 1 停止,再经过 5 秒,皮带 2 停止,再经过 5 秒,皮带 3 停止

停止的时候我用了断电延时,可是无法实现电机延时停止,求帮助

网友:
“停止的时候我用了断电延时,可是无法实现电机延时停止,求帮助”
一无电路,二无程序,你想让网友帮助你什么?

网友:
忘记上传了,,这样摁下开关后,根本停不了电机,求帮忙

网友:
用的是现成控制器还是自己做的电路?楼主图可不是什么电路图,而是结构示意图,对分析问题无意义。

网友:
电机延时停止,会有信号控制电机运行或停止吧。
测量信号的变化。看看和预期的差别。改动程序或硬件,让这个信号达到预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