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理图中运算放大器的作用!!

楼主:
图里的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在线等,求解

网友A:
输入输出 怎么用 先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 怎么用 先说说

反相输入上一个运算放大器放大的信号,输出信号到光耦后到整流器后控制可控硅,主要不明白它在输出光耦后又从另一路反馈回去。

网友B:
注意到光耦U6是晶闸管输出,基本上可以判定运放U2_4是作为比较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到光耦U6是晶闸管输出,基本上可以判定运放U2_4是作为比较器使用。

能简单说说它怎么工作的吗,旁边的说U7那一路起正反馈作用,不明白它怎么起正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