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直接驱动降低电路自耗电 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图片)

网友A:
不可行,R1和R2形成分压,会抬高Q2发射极电压,Q2基极电压是CPU提供的,我想你的CPU的GPIO输出来的电压应该不会比12V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R1和R2形成分压,会抬高Q2发射极电压,Q2基极电压是CPU提供的,我想你的CPU的GPIO输出来的电压应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R1和R2形成分压,会抬高Q2发射极电压,Q2基极电压是CPU提供的,我想你的CPU的GPIO输出来的电压应该 ...

你看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在电路第一次输入信号时  三级发射级电压为0  集极输入正向信号导通电阻分压 发射级 12v左右 mos导通  三极管截止 发射级电压经由电阻消耗将至为0 ,继电器会动作吗?

网友:
用光耦就可以吧。

网友C:
电路设计错误,不能用射随器,可以直接驱动开启电压满足驱动电压的N沟道MOS管,这样功耗也是最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错误,不能用射随器,可以直接驱动开启电压满足驱动电压的N沟道MOS管,这样功耗也是最低的。

mos管驱动电压12v  用单片机驱动0-5  中间加三极管  待机时通过三极管导通释放掉分压电阻上的12v 这样的电流有点大 大约在2.89ma  无论怎么改都必须有一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用npn发射机得接地 用pnp也是一个道理 除非用小电压的mos管驱动大电压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电压12v  用单片机驱动0-5  中间加三极管  待机时通过三极管导通释放掉分压电阻上的12v 这样的 ...

如果你的单片机输出能够达到5V,那么你可以挑选开启电压较低的MOS管型号,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
6楼 chunyang 已经说过:“这样功耗也是最低的”。

网友:
楼主的另一帖采用NPN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应该注意到:共发射极电路输出输入反相,那么单片机控制指令需要修改。
其实,真不如换个MOS管型号,软件硬件都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电压12v  用单片机驱动0-5  中间加三极管  待机时通过三极管导通释放掉分压电阻上的12v 这样的 ...

要懂得选择适当的器件来达成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在电路第一次输入信号时  三级发射级电压为0  集极输入正向信 ...

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这样设计MOS管是没法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