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问题

楼主:
如图,VABT3.9V,203C EN 3.3v,R17上端3.6V。C22两端0.8V.
万用表量R16电阻值很小。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万用表表笔测对了没!

网友:
“万用表量R16电阻值很小。怎么回事?”
很可能MOS管门极已经击穿损坏。

网友B:
PMOS管si2305没导通,,,,
R16是100K,值很小是多少,,

网友C:
“很小”是多小?什么挡位?在线测的话,数字表应该用二极管档并交换表笔测两次,同时需断开电源和外部设备。如果这样测两次的值都很小,可以判断出MOS管栅极击穿。从电压测量值看,要么MOS管有问题,要么R16阻值不对。另外注意是不是用错了MOS管的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表笔测对了没!

测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OS管si2305没导通,,,,
R16是100K,值很小是多少,,

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小”是多小?什么挡位?在线测的话,数字表应该用二极管档并交换表笔测两次,同时需断开电源和外部设备 ...

春阳太厉害了,R16焊错了,焊成100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