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这个220V降压电路原理

楼主:
R29 R32 R43 R44 R46如何计算比较合适

网友A:
“咨询这个220V降压电路原理”
此电路完全靠R29R32R43R46降压,能量浪费很大(效率非常低)。建议你不要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咨询这个220V降压电路原理”
此电路完全靠R29R32R43R46降压,能量浪费很大(效率非常低)。建议你不要采用 ...

只要几个MA电流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几个MA电流是否可行

只要不怕费电,那就可行。
假定直流输出电流10mA,那么交流侧估计电流有效值11mA,耗电功率220V*11mA=2.42W。

网友:
不如采用阻容降压方试

网友:
如何计算比较合适?
结合使用场合,功率大小计算,当然是对称比较合适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实际电路中没有这么用过,当负载电流为零的时候会炸管子的

网友:
顶楼电路功耗大、浪费等另当别论,姑且认为可以这么做。
只说一处细节:降压电阻R29和R32、R43和R46的并联接法不如改成串联更安全些,因为电阻元件是有耐压指标的。

网友:
应改成电容限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