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
买了一款FPGA开发版,主控芯片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 IV系列的芯片,跑了几个例程,但是还有很多问题请教:
1.FPGA芯片支持多少个串口呢?
2.芯片引脚分配的原则是什么?
3.特殊引脚不用时该怎么处理?
4.不用性质的引脚对应的芯片内部的门电路一样吗?若不一致,是否相同性质的引脚对应的门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A:
1.FPGA芯片支持多少个串口呢?   理论上它有多少个IO除以9就支持多少串口,但实际上得看逻辑空间资源等
2.芯片引脚分配的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尽量将功能相近的引脚放在一个BANK上。
3.特殊引脚不用时该怎么处理?  这些引脚在Quartus中可以进行设置
4.不用性质的引脚对应的芯片内部的门电路一样吗?若不一致,是否相同性质的引脚对应的门电路都是一样的?不用的引脚你设置好了,就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FPGA芯片支持多少个串口呢?   理论上它有多少个IO除以9就支持多少串口,但实际上得看逻辑空间资源等
2.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