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CCS Cloud 玩 MSP430FR2433LP

楼主:
开发MSP430可以用CCS或者energia,但是CCS太大而energia功能又较少。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CCS Cloud,在线编程,就像 mbed online IDE一样。使用CCS Cloud的好处是可以快速体验到CCS强大的功能又无需安装庞大的CCS,节约很多下载、安装、设置的时间。只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就可以使用CCS Cloud。

首先,用浏览器打开CCS cloud网站:https://dev.ti.com/ide。注意需要用firefox或者chrome,不支持IE浏览器。此外使用CCS Cloud也需要用myTI账户登陆。

进入后,就可以看到类似CCS的界面,上面是菜单,左边是workspace和项目,中间是源文件,支持多标签。可以在线编写代码、编译、调试。

在project下,可以创建项目,支持CCS项目和energia项目,可以将本地CCS和energia项目导入CCS cloud,也可以导出为CCS项目。

先创建一个energia项目。选择好mcu的型号后,会出现Example选择,和energia自带的例程是一样的。

选择好程序后,就可以在菜单中选择run(在屏幕上方中间)下载程序。第一次运行时,会提示需要安装chrome扩展和一个名叫 TI Cloud Agent程序。TI Cloud Agent可以直接下载并安装,而chrome扩展需要到google网上商店下载。如果你不方便用google网上商店,可以使用本文附件提供的crx文件,将它拖到扩展管理器中安装,具体安装方法可以在网上搜索。

安装好这两个软件后,就可以下载并运行程序了,和使用Energia没有什么区别。连接开发板,按下run后程序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并运行,比energia更方便的是,甚至可以设置断点(选择debug功能)。

也可以选择创建CCS程序,不过CCS项目就没有Example可以选择,只能创建一个新项目。我们创建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程序,用寄存器控制P1,两个LED轮流闪灯。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3;
    P1OUT = 0x01;

    while(1)
    {
        P1OUT ^= 0x03;

        // Delay
        for(i=10000; i>0;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