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3ZI的GPIO翻转频率问题

楼主:
请教!请教!!请教!!!

搞到一块STM32H743ZI的nucleo板子,测试GPIO翻转速率,主频配置为400MHz,AHB总线设置为200MHz,打开了IO 的compensation cell,通过BSRR寄存器赋值给GPIO端口实现翻转,怎么测到的翻转频率才16.7MHz,还没有我F407平台跑的快,datasheet上不是说可以到133MHz???

哪位大神知道,告知下!
使用8M MCO作为时钟源,主频设置为400M,AHB总线为200M呢。波形图及源文件在附件。麻烦大神帮看下。
//Fvco=Fs*(plln/pllm);                        =8*400/4=800MHz
//Fsys=Fvco/pllp=Fs*(plln/(pllm*pllp));        =800MHz/2 =400MHz
//Fvco:VCO频率
//Fsys:系统时钟频率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BYPASS)
  *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            AHB Prescaler                  = 2
  *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PLL_M                          = 4
  *            PLL_N                          = 400
  *            PLL_P                          = 2
  *            PLL_Q                          = 4
  *            PLL_R                          = 2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4

main.c

网友A:
设置上拉或下拉试试,据说速度要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上拉或下拉试试,据说速度要快些。

上拉和下拉都试过了,没有改善呢。主频我也通过使用定时器来验证 过了,确实是400MHz的,但是为啥GPIO翻转这么慢呢?搞不懂了。。。

网友:
输出PWM波试试

网友:
PWM输出可以到40M,但是这是硬件的输出,与GPIO的翻转不一样的啊。。。。

网友B:
io口速度调了没有,cube默认是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口速度调了没有,cube默认是低速

调了的呢;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define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uint32_t)0x00000003U)   /*High speed*/

网友B:
没弄过这块儿,G口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这块儿,G口从来没用过

其他口也试过的,A、B、E口都一样,搞不懂为什么了、

网友:
133M,不会吧

网友C:
datasheet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Up to 4 fast I/Os up to 166 MHz
Up to 89 I/Os up to 83 MHz

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上是这样写的

hi ,楼上问题得到验证了吗?STM32H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