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用两个485收发器做了一个485通信的隔离板,但是通过隔离板后测试 波特率调到1200也不行。 怎么都不通,用万用表能量到波形,不知道怎么回事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终于找出原因了,MAX485的 DE脚要接高电平

网友A:
不知道你做这个隔离板有什么意义,485信号前后需要隔离吗,一般都是485信号和单片机TTL电平的TX和RX信号隔离,没见过这么隔离的。另外,你选的光耦的开关速度够快吗,当通信速率比较高时,这种光耦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做这个隔离板有什么意义,485信号前后需要隔离吗,一般都是485信号和单片机TTL电平的TX和RX信号隔 ...

因为煤矿里面的接口都需要做本安设计,我们买的是别人的以太网转485设备,他们的485出来没有隔离。所以我要自己做个隔离板。应用场景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