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的问题

楼主:
这里有两个IP地址。我连接GPRS时用哪个地址呢?第一个是外网,第二个是内网。
我网络调试助手连接测试用的是内网。
那我用STM32控制GPRS连接时,也是用内网吗?我不清楚,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用哪个都不好使,你要有公网IP才行。除非用你的电脑去连GPRS模块,不知道GPRS模块支不支持,大部分GPRS模块用的应该也是内网IP。内网IP之间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
搜ngrok,进行内网穿透,不然没辙

网友:
内网,中国移动的自建内网

网友:
应该是用内网地址,路由器会对IP地址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