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指示电路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充电LED灯闪烁的,关机状态下(MCU不工作),只有充电器给的5V电压给到主板,给到充电芯片,目前的充电芯片只支持指示灯常亮,充满后熄灭(插入充电器后拉低,灯亮,充满后拉高,灯灭),请问有没有什么辅助电路或者芯片能实现让其闪烁的?闪烁频率为1hz,谢谢!

网友A:
只是想要闪烁的话,简单,直接用一只闪烁型LED即可。闪烁型LED是集成了闪烁控制电路的一体化器件,闪烁频率由内电路控制,也有用电压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要闪烁的话,简单,直接用一只闪烁型LED即可。闪烁型LED是集成了闪烁控制电路的一体化器件,闪烁频率 ...

学习了。充电宝的闪烁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充电宝的闪烁也是这样的吗

一般不是,而是由主控MCU驱动常规LED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要闪烁的话,简单,直接用一只闪烁型LED即可。闪烁型LED是集成了闪烁控制电路的一体化器件,闪烁频率 ...

不知道封装规格满不满足要求,另外还有成本考虑,请教下,有没有办法通过外搭电路来实现呢,比如三极管什么的,频率1~2hz都可以的,这个板子比较小,结构空间有限,都是贴片式的阻容感。

网友D:
aw3215a是一个集成的充电IC,灯的闪烁应该是IC集成一起的效果
如电路还有其他功能有单片机MCU之类的控制,实现起来不是问题,单单在IC附件充电加个闪烁灯,没必要也不好实现
不过可以和上海艾为技术沟通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封装规格满不满足要求,另外还有成本考虑,请教下,有没有办法通过外搭电路来实现呢,比如三极管什 ...

外接电路可以,比如用两个晶体管搭成无稳态电路等,但体积、成本就未必合适了,一般不会用这样的方案。什么方案合适,先搞清楚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aw3215a是一个集成的充电IC,灯的闪烁应该是IC集成一起的效果
如电路还有其他功能有单片机MCU之类的控制, ...

嗯,问过了3215没法实现充电时的闪烁,STA脚是常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路可以,比如用两个晶体管搭成无稳态电路等,但体积、成本就未必合适了,一般不会用这样的方案。什 ...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闪烁的电路,需要加两个三极管来控制,谢谢了,后面再跟客户沟通下,让他们取消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