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挽式射极跟随器的上面的那个二极管不会阻挡交流信号的通过吗

楼主:
另外能说说这个电路的工作流程吗,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推挽式射极跟随器的上面的那个二极管不会阻挡交流信号的通过吗”
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内阻相当小,这一点看看二极管正向电流-电压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推挽式射极跟随器的上面的那个二极管不会阻挡交流信号的通过吗”
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内阻相当小,这一 ...

我的意思是两个二极管上面的二极管,NPN三极管放大的应该是正半周,交流信号应该不能经过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两个二极管上面的二极管,NPN三极管放大的应该是正半周,交流信号应该不能经过它吧

"两个二极管上面的二极管,NPN三极管放大的应该是正半周,交流信号应该不能经过它吧"
你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交流信号“经过”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二极管中存在正向电流就算“经过”,那么在输入信号(假定是正弦)的正半周期内,只要NPN管未饱和,上面的二极管中就存在正向电流。如果上面的二极管中电流降到了零,那么NPN管进入饱和,输出信号将产生切顶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上面的二极管,NPN三极管放大的应该是正半周,交流信号应该不能经过它吧"
你的表述不是很清 ...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理解是不是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理 ...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理解是不是错了。。。。”

不能说“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
上面的二极管同时通过直流电流(由接到电源正端的电阻提供)和交流电流(由输入信号提供),且直流电流大于交流信号幅值(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电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该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所以上面二极管在交流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始终有电流流过,只不过交流输入信号正半周瞬时值增加时,二极管中电流在减小,三极管基极电流更多地由上面偏置电阻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 ...

刚刚想到了,没转过来弯,哈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 ...

那就跟 集基耦合型多谐振荡电路 一样,属于  预饱和→反偏  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号无法通过二极管到达NPN三极管的基极,因为二极管是反向接在输入端的,并不知道 ...

忽然想到 三极管双稳态电路的那个 电位脉冲门,这是一种 导向型反偏式触发 的配置,反偏脉冲只落在导通管的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