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一体式超声波电路接收不到回波

楼主:
最近在做个测距的电路,探头是收发一体的40kHz,规格书最大电压120VPP,我用中周升压后测得探头两端100VPP左右,单片机固定每20ms发射一次,每次发射8个40kHz脉冲,但是只看得到发射波形,没有回波啊,好郁闷,有做过的吗,给指点指点

网友:
图片是经过电压钳位输出后波形,明天回公司继续贴一些图以供各位大神分析

网友A:
接收不放大滤波,能看到也是离害

网友B:
“没有回波” 这个结论下的太武断也太廉价!

回波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回波是什么级别的信号?

假设距目标1米,回波行程2米,回波到达时间 t=s/v=2/340 (s)=5.88 ms,所以想要观察到回波信号,要关着重观察开始发射后5.88ms 附近的信号;脉冲宽度 8*(1/40k)=0.2ms,所以时间轴应该是什么级别?

如果是直接观察超声探头两端的回波信号,信号必定很微弱可能只有几十mV甚至几mV,所以示波器的幅度轴又应该是什么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回波” 这个结论下的太武断也太廉价!

回波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回波是什么级别的信号?

假设 ...

也就是说回波被杂讯覆盖了观察不到吧,因为之前有看到相关文档,是有100mVpp左右的回波可以清晰看得到,可能被误导了吧,我先放大滤波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收不放大滤波,能看到也是离害

嗯嗯因为之前看相关文档是能在示波器看到回波的,我放大滤波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因为之前看相关文档是能在示波器看到回波的,我放大滤波再试试

海量垃圾论文害人不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回波被杂讯覆盖了观察不到吧,因为之前有看到相关文档,是有100mVpp左右的回波可以清晰 ...

当然可以观察到!
1. 在合适的距离选择合适的反射面,保证回波比较强
2. 示波器选择合适的触发方式,以及合适的时间窗及幅度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量垃圾论文害人不浅

论文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很多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

等你做完这个项目你再回头看,肯定会发现这些论文“说的对啊”

网友C:
哈哈终于出来啦,滤波后再放大了70+倍40cm处只看到了100mVpp左右的回波,回波算下来只有1.4mV左右,真是无语了,探头电压已经100Vpp了,只是好奇怪我只发送了8个声波,回来却有十几个回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很多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

等你做完这个项目你再回头看,肯定会发 ...

多谢提醒,已经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量垃圾论文害人不浅

是的,但也不是说论文害人,主要原因还是在探头型号不同,回波不同,我的这个回波在1mmV左右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也不是说论文害人,主要原因还是在探头型号不同,回波不同,我的这个回波在1mmV左右我也是醉了

按理来说不会这么小的,要不然这个探头的灵敏度做的也太次了。。。建议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也不是说论文害人,主要原因还是在探头型号不同,回波不同,我的这个回波在1mmV左右我也是醉了

不知道你是哪种探头,反正淘宝的上的倒车雷达探头接收到反射声波后产生的电压信号几百uv到几mv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终于出来啦,滤波后再放大了70+倍40cm处只看到了100mVpp左右的回波,回波算下来只有1.4mV左右,真是无 ...

对着空房间喊一声,回声也是好几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回波” 这个结论下的太武断也太廉价!

回波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回波是什么级别的信号?

假设 ...

关于您在“收发一体式超声波电路接收不到回波”的帖子
你好,我也是遇到了这个帖子上的问题。我使用的是2.5MP20的压电换能器,实用-180V,重复频率为10HZ对其进行实验观察,无论如何调整示波器都无法观测到有效的波形,或许干扰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您在“收发一体式超声波电路接收不到回波”的帖子
你好,我也是遇到了这个帖子上的问题。我使用的 ...

如果有多个压电换能器,建议试试用一个发另一个收,二者正对相距0.34米,看看能不能收到回波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多个压电换能器,建议试试用一个发另一个收,二者正对相距0.34米,看看能不能收到回波信号

之前有用另外一个0.5P20的换能器尝试接收,但是好像观测到的回波信号不能随着距离有效变化,而且通过另外一个换能器观察到的信号是跟发射信号同步的,所以我才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多个压电换能器,建议试试用一个发另一个收,二者正对相距0.34米,看看能不能收到回波信号

有没有可能是我激励的方式不对,这种高频的压电换能器是不是用这种高压负脉冲激励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用另外一个0.5P20的换能器尝试接收,但是好像观测到的回波信号不能随着距离有效变化,而且通过另外 ...

建议另开一贴讨论,在这回复对楼主有些不敬

“观察到的信号跟发射信号同步”这个现象比较正常,如果发射和接收共地,发射瞬间的大电流产生的扰动会直接耦合到接收端
即使发射和接收不共地,在用一个房间里面同样使用220V适配器供电的话也有可能有同步耦合的干扰信号

所以在使用主动式压电换能器时,一般都有个“盲区时间”,在盲区时间内的信号大都认为是无效信号

这个“干扰信号”也并非完全无用,你可以把接收端耦合的发射信号当作同步信号,以其作为时间起点,根据目标距离、传播速度就可以计算出真实信号所在时间点,直接观察相应时间点的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另开一贴讨论,在这回复对楼主有些不敬

“观察到的信号跟发射信号同步”这个现象比较正常,如果发 ...

好的,非常感谢!我已经在主页另外开了一个帖子。
理论上来说我用的是收发一体的探头,在发射探头两端也应该会有回波信号的啊?
我顺着时间点去找,还是未能发现明显的超声回波信号,所以我现在在做放大滤波电路,试试能不能通过放大滤波的方式发现

网友:
大佬,我最近也在做这样的项目,可以共享一下电路图么?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