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输入低于0.6V时不能跟随输出

楼主:
给位老师,我用OP07做低通滤波,单电源供电,可是在同相输入端低于大概0.6V时,输出一直是0.6V,不能跟随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该运放datasheet,注意该运放共模电压范围。该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该运放datasheet,注意该运放共模电压范围。该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

谢谢您老师,我给负电压-15V,就能正常跟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该运放datasheet,注意该运放共模电压范围。该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

老师,21ic那个也是你吗?哈哈哈!

网友:
OP07,双电源供电比较理想;单电源供电受限不少,不推荐用O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