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通过555和324产生锯齿波的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原理是书上给的,但是在Tina和multisim中仿真都出不来预期效果,求问各位能否给些分析、解决措施。
PS:电路设计的要求是器件限用555和324 ,不使用二极管、三极管,只提供任意阻值、容值的电阻、电容

网友A:
截图书的电路不对吧,两个输出

仿真不对,换NE555的模型,
另外NE555和供电是否正确324的供电是否正确
为方便大家看图,既然按图画电路仿真,最好把图的形式和图的形式一样,方便大家节省时间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书的电路不对吧,两个输出

仿真不对,换NE555的模型,
另外NE555和供电是否正确324的供电是否正确
...

两个输出是因为一个是产生的是矩形波,另一个是想要的锯齿波。

换用NE555之后,仿真效果和CA555,LM555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波形上升后变为恒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输出是因为一个是产生的是矩形波,另一个是想要的锯齿波。

换用NE555之后,仿真效果和CA555,LM55 ...

NE555的3脚直接输出方波,然后在方波后面接积分电路或微分电路出来出锯齿波,这是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通过双电源的积分电路的确可以,但是由于设计要求限制为单电源,从一本古老的书上找到了这种设计方法,但并不能工作,想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通过双电源的积分电路的确可以,但是由于设计要求限制为单电源,从一本古老的书上找到了这种设计 ...

仿真这玩意就是元件模型问题最多,估计是IC模型不对
在5楼的图中,如用图中左边那个555模型(没删)就不出结果,所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要不就搞实战练习

网友:
书中那片14.19图
555的3脚输出,一般很少有用7脚的。
功能上7脚是放电端,和3脚同步动作。
当3脚输出高时,7脚对地开路,3脚输出低时,7脚对地短
因为这芯片功能,在运放后的锯齿波输出需精确计算,作者做过实际测试研究。
另外324运放这里必须双电源供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