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铜合金低成本方案的可行性选择,磷青铜升级,C7025低成本替代

楼主:
       一般采用C5191、C42500材料做端子,现在有些客户提出用C7025或者类似的材料。强度和导电都明显要提高不少。
既要性能保证,又要成本控制,自己查了下,还有一些材料可选,如C42520(导电30%IACS,屈服强度大于600MPa,弹性模量110GPa)C42230(导电34%IACS,强度大于屈服600MPa、弹性模量126GPa)C41125(导电30%IACS,屈服强度大于550MPa、弹性模量123GPa)。成分上都是在C42500基础上进行了特殊设计,导电和强度都提高不少。
       C42520和C41125因为是欧洲和美国产的,少量不好买,只测了C42230,0.15EH,从产品实际测试看,数据良好,甚至R/T坏方向也可以做到小于1,可以替代C7025,成本上也没比磷青铜高多少。不知道值不值得尝试?
        其他大侠有用过这类合金的经验吗?

网友:
C41125是日本三菱的吧,这个合金强度不高。C42230在导电和强度上都比较有优势,可以试试看

网友:
博威合金生产C42230,根据其对比C42500和磷青铜的综合性能,推荐在汽车端子、电工开关插座、DDR、RJ45、网络变压器引脚、LCD引脚和继电器簧片上使用,是不错的高性价比铜合金带材!

C42230博威合金PW33520高性能铜合金带材,对比磷青铜性综合性能优异,性价比高。

C42230博威合金PW33520高性能铜合金带材,对比磷青铜性综合性能优异,性价比高。

C42230博威合金PW33520高性能铜合金带材,对比磷青铜性综合性能优异,性价比高。

C42230博威合金PW33520高性能铜合金带材,对比磷青铜性综合性能优异,性价比高。

C42230综合性能对比

C42230综合性能对比

网友:
博威合金生产C42230,可以想办法试一试看,能达到这个效果是一大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