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啊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设计了一个485的隔离电路,但是现在不能正常通信,示波器量到波形是有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一下。、
注:我们买的别人的以太网转485设备,因为他出来的485是没有隔离的,我要做本安设计,所以在外面加个隔离板。

网友:
收发怎么换向

网友:
这个无所谓方向吧,双向隔离的

网友A:
收发和方向控制都要隔离,不能只做收发,自动换向需要将发送信号反向后驱动方向控制脚,同时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好好看看485接口片的器件手册,弄清楚工作逻辑和条件。

网友:
隔离前后都有数据吗?看看波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发和方向控制都要隔离,不能只做收发,自动换向需要将发送信号反向后驱动方向控制脚,同时必须加总线静态 ...

你的意思是,收发方向是通过DE脚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收发方向是通过DE脚控制吗

由两个管脚分别控制收发使能,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两个管脚分别控制收发使能,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

终于搞定了,第一次接触485总线, 我还以为收发器会自动切换收发呢,太大意了,闹了这出笑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了,第一次接触485总线, 我还以为收发器会自动切换收发呢,太大意了,闹了这出笑话

仔细看器件手册是电子工程师做设计前的必修课,而且,越是资深高手越会仔细的做好这类“简单”、“低级”的事。电阻、电容甚至是导线的器件手册看过么?我就看过,不仅是遇到没用过的器件时要看,就是用过的器件但使用方法、使用条件有变化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仍是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器件手册是电子工程师做设计前的必修课,而且,越是资深高手越会仔细的做好这类“简单”、“低级”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