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在功放音频输出端并一个电阻电容电路。这样的作用仅仅是下拉吗?

楼主:
如图,在功放音频输出端并一个电阻电容电路。这样的作用仅仅是下拉吗?还有其他作用吗?求解释,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通常使用的动圈式扬声器,其音圈除电阻成份外还含有电感成份,感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加。此电阻电容电路目的是抵消音圈的电感,使功率放大器负载阻抗无论低频率还是高频率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
猜测,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使用的动圈式扬声器,其音圈除电阻成份外还含有电感成份,感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加。此电阻电容电路目的是 ...

也就是相当于是频率补偿吗?使输出频幅特性更加好?

网友:
有电容是有滤波的作用,其实我是想知道加这个电路的主要原因。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相当于是频率补偿吗?使输出频幅特性更加好?

你可以称这个电阻电容电路是“频率补偿”。但这与放大器通常的“频率补偿电路”目的并不相同。

网友C:
上拉、下拉的是逻辑电路中才存在的,模拟电路中没有这样的概念。该电路及周边的那些电容、RC串联回路都是用于消除功放高频振荡的可能性,即称为“消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下拉的是逻辑电路中才存在的,模拟电路中没有这样的概念。该电路及周边的那些电容、RC串联回路都是用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茹贝尔网络(阻容串联)令放大器于各频的负荷差距减小,表面上是感容两抗性质相反,实际上是音圈的反电势也被旁路,但扬声器本身特性没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