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中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
图片1为AFE4300(成分分析仪前端芯片)内部框图;其大致原理:DDS驱动DAC产生几百微安的交流电流(频率为20KHz和100KHz),然后注入身体,然后检测身体某两节点之间的电压,电压除以电流从而得到身体某两节点间阻抗。图片2是其测定身体节段阻抗Rbody的示意图。

请问:1、图片2中的R1  R2  C1  C2是起什么作用呢?
          2、图片2中的R3  R4  C4  C5是起什么作用呢?
          3、图片2中的C3是起什么作用呢?
请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所有电阻应该都是提供直流回路的,C1C2C4C5应该是交流旁路电容,就是为了给交流测量信号提供低阻抗通路的,C3是一个可选的元件,用于防止AFE4300中那个运放自激。

网友:
图2中的IOUT0 和IOUT1为电流注入端,VSENSE0 和VSENSE1为电压检测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阻应该都是提供直流回路的,C1C2C4C5应该是交流旁路电容,就是为了给交流测量信号提供低阻抗通路的, ...

你好,这里并没有地,C1 C2 C4 C5把噪声旁路到哪里去呢?
不是通过C1 C2 C3 C4就可以把直流信号隔直掉吗?谢谢!!!

网友:
R1 C1 组成谐振回路,作选择信号用的。因为测试的信号是交流信号,必须通过谐振回路选择需要的信号,C3 过滤无用的信号。

其余的组合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里并没有地,C1 C2 C4 C5把噪声旁路到哪里去呢?
不是通过C1 C2 C3 C4就可以把直流信号隔直掉吗 ...

注意,不是旁路噪声,是给交流信号提供一个低阻抗旁路通道。以输出通道为例,其直流通道是R1R2再加上人体电阻(包括电极的接触电阻),而交流通道是C1C2加上人体电阻,显然远低于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