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短路,如何查找原因

楼主:
公司有一产品使用电阻 RC0402FR-0771K5L(RC-L系列 厚膜电阻器 - SMD 71.5K OHM 1% R0402),最近发现一个短路的,但不知道时电阻本身原因,还是焊接或电路板的设计原因,求指导!

网友:
实际中,很少有电阻短路的,一般都是电阻开路的多。
电阻短路估计是电阻本身质量的问题引起,或者焊接装配的原因,,,

另外,“最近发现一个短路的”说明其他电路或器件引起的,先检查其他元件是否也损坏引起的。

网友:
把电阻拆下来。看看是电阻自己短路,还是板子上短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短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果电阻自己没短。那就好好检查焊接,或者其他元件是否短路。

网友:
把电阻拆下来再测量。如果确实是电阻短路,那只能说明是该电阻的结构导致的。这种情况仅见于片式直插特种电阻,引脚如瓷片电容布置且存在前后交叉,在足够电压击穿后又存在大电流导致内部材料熔化搭接所致。

网友:
电阻很少短路的,如果排除焊连的情况下,那只能是电阻质量的问题了,因为,电路中只能把电阻烧断,没有见过电阻短路的

网友:
是本体短路么?71.5K的电阻不可能短路的。

还有,需要提醒一点,你的这个电阻的封装是0402的。如果SMT那边在锡膏印刷的时候,印刷的锡膏过厚,那么你想想04002的两个焊盘之间的距离很近。焊接后,很有可能由于锡膏厚度过厚而出现短路现象。

以前处理过不少短路现象,这个问题的排除,可大可小。有时候,找起来很快,有时候很慢。但是,得耐心和细心。